protues 里面怎样设置仿真时间间隔。有的电路时0.1s,有的模拟电路超级慢,间隔为0.001s

楼主(2009-08-30):
protues 里面怎样设置仿真时间间隔。有的电路时0.1s,有的模拟电路超级慢,间隔为0.001s。不知道在那里设置的??

网友:
菜单“system”---“Set Animation opitions……”
改变“speed”框中的参数即可。

网友:
框中的是默认设置,可以更改效果看看

楼主:
一个一个得排查,好像效果不是很大。没有找到我需要的功能

在sample下面的

仿真51系统,时间间隔是 0.1s step

但是仿真 运放,时间间隔是 0.001s step

然后我对比了“system”---“Set Animation opitions……” ,发现参数都是一摸一样的。

-----------------------------
所以我的分析是:

电路图的时间step是不能手动设置的,他自动计算 原理图中 每个器件的最小step。然后仿真就按照 这个最小step来仿真!

而且这个step越小,cpu占用就越高。 仿真数字电路的时候基本cpu都在10%。一旦仿真模拟电路,cpu占80-97%。

模拟电路牵扯到 浮点计算 太多了,所以cpu占用大了。

还有protues应该是没有对双核、四核进行优化。所以无论你电脑配置有多少好。占用率都差不多!

网友(2012-06-11):
求指导,我的ptotues我一次不知点了哪里,发现仿真速度变慢了很多,我接一个1hz的振荡器,那里显示就永远是低电平,不震荡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