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x小板: 原理图 +35个例子。

楼主(2009-08-30):
以前做的dsp280x的板子,类似与最小系统吧,有io口和adc 、pwmn引出,可用JTAG调试。输入电源5v,可以做过基础学习用,板子不是很漂亮,但是基本的内容都可以学习了,包括用作电机的控制等方面。将原理图传上,大家分享。280X的板子还是比较少的,他有个好处,就是28015,28016,2801,2802等等引脚都是统一的。

楼主:
电路的原理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6219.pdf(文件大小:35K) (原文件名:Schematic Prints.pdf)
例子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6258.rar(文件大小:1.79M) (原文件名:v160.rar)

程序列表 (原文件名:未命名-5.gif)

楼主:
电路板的图片:

还有一些pcb剩,大家要的话可以在下面淘宝店拍下,改板子有个瑕疵,就是有个245的芯片需要背过了贴。看图就知道了,无需跳线,割线。 有面板接口,可以同下面的面板连接,用于显示和接受按键输入。

楼主: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做了一次板,那就是专用功能的了。

楼主:
在来张面板的图,用到是ZLG7289。

DSP板和面板的空PCB

楼主:
索性把整个板子的图都弄上来好了:

楼主:
欢迎各位做电机的同行指正。

网友:
下面的驱动板有照片不
你用的电流采集是用传感器还是电阻,什么型号的

网友:
Cool .

获得COOL帖资格的帖子,允许做做销售小广告 :)

网友:
有关电流传感器这个部分我也比较感兴趣,你使用的互感器还是霍尔的传感器呢?

楼主:
我使用的是互感器,再用运放处理。

楼主:
互感器处理时候要注意相位补偿。

网友:
楼主是做变频的?

楼主:
是的,上面就是变频的板子。也有做其他电机。

网友:
mark~能不能介绍一下~用什么开发工具,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
用xds 510 560 或者小的100仿真器,都可以。并口的也行,软件是ccs 我用的是3.3版本,似乎现在有v4了

网友:
请问:如果仿真TMS320F2801的话,例子程序需要怎么修改下?
只需要把gel文件和cmd文件换一下就可以了吗?
我用你的例子程序仿真我的TMS320F2801出现这样的问题:
Build Complete,
  0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请赐教!

网友(2009-11-19):
mark  正好最近要学这个

网友:
下载了,
谢谢楼主。
俺正在学习F280x。
是否有中文的资料?
TI datasheet 很多。
看得头晕。
2812中文资料较多,但是与280x还是有很多不同。
谢谢。

网友(2010-02-05):
17楼的是CMD文件设置问题。2801资源比2808少很多。有些存储器不能使用。那肯定不能写了。...not writable。

网友:
感觉TI的例程非常详细正规。可直接拿来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
LZ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初涉2801x电机控制,多多指教

网友(2010-03-08):
下面那块板也开个源,支持的表个态!

网友(2010-07-15):
xiexiele, xue xi ing

网友(2010-09-19):
特地占一个!
多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感谢阿莫电子

网友(2010-11-17):
LZ套包网是多少

网友:
那么大2个电容是干嘛用的啊?。。。。。。。好壮观~

网友(2011-04-20):
不错,这样的板子做电机控制最适合不过。

网友:
下载下来是错的 晕 怎么了?

网友(2011-09-12):
貌似很复杂的工程,新手上路啊,加油。。。多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1-10-18):
有兴趣,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适合新生入门

网友:
发现了不错的地方,和楼主以后常交流。

网友:
请教楼主,你的原理图中这么多的1N4148作何用?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2011-11-18):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不错

网友(2011-12-19):
回复 楼主:

mark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host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学习线路 从基础的到应用的

网友(2012-07-03):
1.8VD和3.3VD之间那么多1N4148作用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