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在线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8-30):
请各位指教啊:本人用MINICUBE2对0527进行在线仿真调试,用的编译器是IAR的,但是老是出现

  emulator message:no response from cpu
  tdemuexechandler.cpp
  session aborted!

楼主:
芯片的型号是78k0/kd 0725DA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在IAR上怎样进行在线调试的啊?都需要设置些什么?

楼主:
稍微进行下简单的设置就行了
project->option->linker和debugger里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