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线65键的仿真实例

楼主(2009-08-30):
综合坛内各种按键扫描方法,用仿真验证一个4线扫描65键的方案。适用于AVR、51或其它单片机。
特点:
1.外接二极管较少
2.键数可裁减
3.扫描逻辑简单

图中按键分为A~E区,可根据需要,裁减后部键区,以获得较少的二极管得到较多的键数。
A区:共10个键,无需增加二极管;
B区:共12个键,当系统需求11~22键时,选用A、B区,B区每增加1管,可增加3个键;
C区:共30个键,当系统需求23~40键时,选用A、C区,C区每增加2管,可增加5键,C区与B区不同时使用;
D区:共21个键,当系统需求41~61键时,选用A、C、D区,D区每增加1管,可增加1键;
E区:共4键,D区每增加3管,才可增加1键,不具实用价值,仅作测试用。

以上的各种组合方式,应该达到了4线的极限键数。一种两二极管串联下拉的组合方式可靠性不高,没在考范围内。
以下是仿真电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方向,键号从1~65依次递增。用鼠标按下按键,带BCD译码的数码管即显示相应的键号。

扫键方法:
1.首次扫键,4线设为上拉输入,记录4位状态;
2.4线依次输出0,并记录其余三线状态;
3.完成上面5次扫描,刚好16位,一个整型变量可记录。
4.与预设的键码比较,得出相应键号。

程序/仿真文件打包于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下载测试。

程序如下:
/*****************************************
        Mega16 4线65键测试程序
        CLK = 4MHz
        by cowboy 2009/08/30
*****************************************/

//硬件连接:PA低4位接键盘,PC接显示口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int  key_buff;
unsigned char key_step;
unsigned char key_num;

const unsigned int key_tab[65]=
{
    0x0900,0x0090,0x0009,0x0204,0x0420,0x0042,0x1124,0x2812,0x4481,0x8248,  //A区键码
//  0x0800,0x0400,0x0200,0x0100,0x0080,0x0040,0x0020,0x0010,0x0008,0x0004,0x头0002,0x0001,  //B区键码
    0x0030,0x0006,0x3936,0x0800,0x0100,0x0c00,0x0003,0x6c93,0x0080,0x0010,  //C区键码
    0x0600,0x00c0,0xc6c9,0x0008,0x0001,0x0140,0x0028,0x936c,0x0004,0x0200,
...
    0xeedb,0xd7ed,0xbb7e,0x7db7,
};

//================ 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i;
    if(key_step == 0)
    {                               //首次扫描
        key_buff = ~PINA & 0x0f;    //读入4位状态
        PORTA &= ~0x01;
        DDRA  |=  0x01;             //置A口为输出0
        key_step = 1;               //切换到下一状态
        return 0;
    }
    for(i=1;i!=0x10;i<<=1)          //其余的4次扫描
    {                               //依次获取3个位的状态
        if (key_step == i) continue;//当前主动扫描位,略过
        key_buff <<= 1;             //移出1空位
        if ((i & PINA) == 0) key_buff |= 1;   //读入1位
    }
    DDRA  &= ~key_step;             //置上一扫锚位为上拉输入
    PORTA |=  key_step;
    key_step = (key_step & 0x07)<<1;//切换到下一状态
    PORTA &= ~key_step;             //置下一扫描位输出0
    DDRA  |=  key_step;
    if (key_step != 0) return 0;    //若未完成,返回0
    for (i=0;i<65;i++) if (key_buff == key_tab) break;//查找键号
    if (i == 65) i=0; else i++;     //0表示没按下或错键
    if (i == key_num) return 1;     //消抖,并返完成标志
    key_num = i;                    //记录本次键号
    return 0;
}

//================ 测试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PORTA = 0x0F;
    DDRC  = 0xFF;

    while (1)
    {
        delay_ms(5);
        if(key_scan() == 1)        //若按键有效则以BCD码输出显示
            PORTC = ((key_num/10)<<4) + key_num%10;
    }
}

使用提示:
1.当的使用较少量按键时,请将键码表数组长度相应减少,以节省代码空间和减少搜索时间;
2.当不需要57号以后的按键时,第一次的扫描步骤可省却,同时键码数组所有数据高4位清零;
3.鉴于AVR内部上拉电阻较大,为提高可靠性,可于四线各接一上拉电阻;
4.65个键码搜索时间较长(AVR@4MHz约0.4ms),改进方法可对键码按大小排序,然后按二分法进行6次比较即可识别键号;
5.若IO资源紧张,但需求按键较少(20以内),可考虑三线键盘。请参阅以前贴子。

参考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303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035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45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43715

网友:
牛仔可以穿裤子了 故名牛仔裤

网友:
富具内涵,精品!

网友:
太多按键,要不真的想整个玩玩 呵呵

楼主:
【4楼】 D.lovers ,可裁减意思不必接上所有按键,接其中一部分也可,不必改程序.

网友:
这个,先mark一下

网友:
说我ISIS版本低了打不开,郁闷。
等有时间再照着画算了

网友:
分组做得很漂亮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
强帖留名。
打不开,照画了一个7.4sp3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6412.rar(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4-65key.rar)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把楼主位的仿真文件更新为 7.0 旧版本。

网友:
AVR2.DLL文件找不到?我用的7.26版,提示出错呢?

楼主(2009-10-20):
直接升级到Proteus 7.5 SP3吧,这里有下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8030

网友:
楼主是用CVAVR编的吧

楼主:
是啊,楼上 lv998127 是怎样知道的?

网友(2009-11-23):
我来回cowboy,呵呵,是从你的头文件看出来的~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没仔细研究,问一下同时按下几个键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2009-12-27):
我只能说你很牛`~~~

网友(2010-05-14):
我喜欢,喜欢爱深入研究的人

裤子马上就来

网友(2010-12-27):
很牛,但是同时按几个键就会出错

网友(2011-04-28):
留个爪印,
我现在用四线实现了10个按键,呵呵

网友(2013-07-17):
马可波罗,不支持多键同时吗?

网友(2016-09-12):
学习了!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