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上的16位的ADC转换出来的数据的直接用1602现在,怎么后两位一直有30的跳动,

楼主(2009-08-31):
1、   cypress上的16位的ADC转换出来的数据的直接用1602现在,怎么后两位一直有 30 的跳动?
   在用8位的ADC转换出来的数据的直接用1602现在,数据没有什么跳动的。

2、还有就是ADC模块的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大,我感觉跟内部设置的 Voltage Reference 的电压 再利用  VOUT =data* Vref/2的16次方。
    算出来的电压不对, ADC模块的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大?
    求助,各位大哥大姐。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1. 精度高了后面是有跳动的. :-) 这与芯片本身,AD电源,被采集的信号,电磁干扰都可能有关系.我们计算一下:假设用5V供电,ADC的范围设置为VDD~0V, 16位ADC最大分辨率为5V/2的16次方=0.0762939453125(mV),跳动30就相当于30*0.0762939453125(mV)=2.288818359375(mV),这种稳定度对于一般的应用还可以.8位ADC最大分辨率为5V/2的8次方=19.53125(mV),你的电路稳定度为2.288818359375(mV)当然不跳了.
2. "ADC模块的内部基准电压是多大",在CY的芯片中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为Vdd/2 ± (Vdd/2),Vdd/2 ± Vref,Vdd/2 ± 1.6Vref,Vdd/2 ± Vbandgap,还可以设为Vdd/2 ± 外部Vref.并且AD值是有正负号的,Vdd/2以上为正,Vdd/2以下为负.

网友(2009-12-24):
猛,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