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开发资料

楼主(2009-08-31):
原理图、PCB、源代码、数据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6364.zip(文件大小:2.73M) (原文件名:RC522开发资料.zip)

网友:
是不是明码,演示性质?

网友:
MARK~THANKS~!虽然早都有了,还是多谢~

网友(2010-05-23):
谢谢了 最近玩PN512

网友(2010-07-07):
该资料里复位函数部分似乎少了两行代码: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ClearBitMask(TestPinEnReg, 0x80);//off MX and DTRQ out

网友(2010-10-29):
源代码里面为什么没有定义把数据放在哪个区,而只有定义放在哪个块?

网友(2011-01-04):
请教前辈们  我现在做RC522的时候 只能寻卡一次 当连续两次IDL寻卡时 第一次寻卡正确第二次寻卡后就返回错误
我考虑是寻卡后卡片进入halt状态 后面我吧第二次修改为ALL寻卡时任然返回错误 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寻卡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函数中,为什么设置最后接收的字节为7位,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网友(2011-04-01):
光下载还不行,自己要按照5楼的提示改改, 还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帖子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798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RC522&bbs_id=9999
初始化
M500PcdConfigISOType('A');

SCH,PCB图纸是可以用的.
跟STM32芯片配合使用时,注意SPI模拟时序的速度问题,要增加点延时才行.

感谢下这万能的坛,多和谐,多好

网友:
补充点资料

网友:
再补充点资料,网络下载的,据说是飞利浦原厂的示例代码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下载。请已经下载的朋友帮忙传一个。谢谢
kexiao_1111@tom.com

网友:
希望能用得上!

网友:
谢谢!我现在在玩RC500,这个下回去应该会有点帮助!

网友(2011-05-03):
回复 网友B:

M500PcdConfigISOType('A');加了这段代码怎么还是不能找到卡请指点下

网友(2011-07-19):
正在做一个522的刷卡模块,吸取些经验。

网友(2011-08-22):
RC522开发资料      status = PcdWrite(1, buff);           数据写不进去
                   status = PcdRead(1,  buff);           但是读是可以的
为何呢?

网友(2011-11-23):
顶啊 多谢大侠们得无私

网友(2011-12-23):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否告知下这边天线这块的电容值的大小,谢谢了。

电容值大小选取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