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DC24V的风扇是否工作?

楼主(2009-08-31):
电路图如下,如何检测这个个DC24V的风扇是否工作?不能使用红外线检测,用霍尔器件检测电流是否可行?还有其他更简便的办法吗?

网友:
用两个热敏电阻检测温差

网友:
有些风扇有脉冲输出的,检测这个脉冲就可以了。比如说电脑主板的CPU风扇就有脉冲输出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才有脉冲输出的,有刷就不行了

楼主:
检测温度太不可靠了
是普通的直流风扇,只有两根线,没有脉冲输出的

网友:
测试电流比较可靠

网友:
2线的应该是有刷电机了,测电流会比较可靠些。

楼主:
主要是这个电流不知道怎么去测

网友:
在三极管的发射极对地接一个小电阻试一试

楼主:
tjjack   在三极管的发射极对地接一个小电阻试一试
是这样吗?

这样的话,电阻端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
我说的是这样,电阻的值根据风扇的导通电阻确定,不能太大。如果ad采集电压低的话,可以加一级运放

楼主:
就是担心串电阻分压太多,风扇可能转速不够
现在风扇还没有拿到手,无法测量风扇的电阻

网友:
把三级管换成mos管

网友:
有电流了也不一定工作。比如卡住了。
电机电阻静态和工作不一样。

楼主:
tjjack   把三级管换成mos管
这样也会分压的吧

楼主:
shichen717 有电流了也不一定工作。比如卡住了。
电机电阻静态和工作不一样。

检测电流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用红外线对管检测扇叶是最可靠的,但是实现起来不方便

网友:
接到单片机AD口啊,判断一下正常工作电流和堵转电流差别,电阻取样电压值不一样就可以分辨了。

网友:
接到单片机AD口啊,判断一下正常工作电流和堵转电流差别,电阻取样电压值不一样就可以分辨了。
-------------------
太贵了,不如买个好风扇。

网友:
那就采样电阻加窗口比较器,可以判断开路或过流。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在风扇的任何一级串个小电阻,比如0.1欧精密的,然后用运放查分放大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如果知道电流与转速的关系,还可以知道风扇的转速,如果风扇短路的话,电流肯定比它正常工作的时候大,所以还可以检测风扇是否短路或者断路,感觉是个蛮简单的问题,也可能我想的简单点,供参考

楼主:
如果知道电流与转速的关系,还可以知道风扇的转速,
即使是同一型号的风扇,其工作电流还是有差别的,很难根据电流来推算转速

然后用运放查分放大检测电阻上的电压
理论上应该可行,风扇到了后做一下试验

网友:
put a metal disc on the motor shaft and a hall effect sensor near the disc.

网友:
拆一个老式鼠标(滚动球式的),用其中的X或Y传感组件,将转动轴固定到电机轴上,开孔的盘与光发射接收组件位置对好就能测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