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抗干扰很差吗?就算我用的是联想的ThinKPad 也不用老把我的电脑搞死机哈

楼主(2009-08-31):
做了个无刷电机控制器,使用CP2102做USB转串口,用来和上位机通信,我发现我把电机转的快点~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有时我的电脑就会出现死机~
CP2102是由控制器上的LM1117提供3.3V的,并联了电解电容,坦电容和瓷片电容。以前是用USB供电的,到没出现过这个情况~
不晓得这个问题,DX怎么解决?我的电脑不清楚怎么会死机~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
CP2102供电不够?CP2102需要5V供电额

楼主:
它是可以3.3V供电的~或5V输入~芯片内部转为3.3V

网友:
那是不是CP2102有个脚是内部3.3V输出哦,如果有,那么你的LDO输出不仅要接原来的VCC还要接这个内部3.3V输出脚

楼主:
我这样接的,应该没问题。电机功率小点,就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看手册接的是3V电压,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手册画得很清楚,7脚是内部LDO的输入脚,接5V,6脚是内部LDO输出脚,输出3.3V,8脚是接到USB的电源脚
手册哪里有接3V电压的?

网友:
你这样接会造成CP2102工作不稳定(LDO只有3.3V输入,不能稳定工作),如果上位机写得不好(没有考虑端口断开问题等),那么电脑就死机了

网友:
那应该是干扰的问题了,加上CP2102的驱动写的不行就导致系统不响应了。

我用的USB转串口线经常是USB线受干扰不响应了。机器倒没死

楼主:
我在研究下,麻烦哈,最好是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
标题误导人,好像断言说器件性能很差似的,人家厂家会跟你急。
这样的说法太轻率不负责任,应当先检查自己的设计有没漏洞。

楼主:
请教 holycat 仙猫 DX,设计上的漏洞,主要是指那些方面?

这是电路,其中的L5最后短接了~没有使用~
电机的电流大点,就容易导致我电脑死机~大概15A以上吧

网友:
CP2102可以用USB总线上的+5V做电源,你要是从你的控制器引一路电源过来,不稳定将会引起CP2102不正常工作

网友:
谁说CP2102不稳定的,据我用的情况看是最稳定的USB TO UART。

网友:
除了USB地线不能串电感L5外,接线未发现有什么不对。有个疑问是:3.3V和大功率负载之间有没隔离?不隔离的话确实有点悬。
【11楼】lisn3188 龙南 的见解有些道理,如果板子自身的3.3V还没有USB电源稳定的话,不如用Bus-Powered方式,由USB供电。

带强电时,USB接口线最好TVS二极管,以保护PC(数据手册里有推荐)。
还可以将地线和USB插口外壳短接试试。

网友:
CP2102在复杂环境下表现确实不好, 有时候会出现不能联机的问题,重新插拔一下就又可以了,这个问题很苦恼。

网友:
14楼说的现象不只是CP2102,其他的过桥芯片如FTDI的也有,原因是U转串毕竟不是真的串口。
串口可以随时收发,出错也没关系,立刻就能恢复,而USB则要Set-up过程重新建立通信链路。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只能在上位机软件上加功能解决,电路上要尽量保护住过桥芯片的电源和复位稳定。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DX~了,我回去在试验下,实在不行,就换个外部3.3电源看下~

楼主:
今天抽空试验了下,我先把1117换了,用单独的外部电源给1117供电,提供3.3v电源~
结果还是死机~
后来按照 holycat 仙猫 DX的 ,将USB外壳和地短接了~结果就不死机了·谢谢了~
纳闷~本想搞正规点~外壳加了电阻电容接地反而死机了~不知道为什么?

想了下,觉得这个样还是不可靠~决定重新做板子~还是使用USB供电的方式给CP2102~
十分谢谢帮忙的DX了 ~

网友:
 如将USB外壳和地短接后正常的话,说明受尖峰干扰的影响,电路和PC两者的地电位偏离得很厉害,这时可试试在USB外壳和地之间接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抑制干扰,但不要串电阻,电容大些效果明显。

 即使改成USB供电,尖峰干扰也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把压力加给了串口而不是USB,串口的通信规程简单不容易死机罢了,只要硬件没打坏。如果要彻底安全,最好在串口处隔离,如果速度够的话。

楼主:
谢谢 holycat 仙猫 DX的解答~
原来是外壳接104电容+1M电阻接地的~看来电容可能不够大~电机一转~干扰还是很大的~
原来的3.3V电压给LM339和CP2102供电,LM339负责比较电机的相电压,估计把干扰引入了CP2102~
串口隔离式说:把CP2102和MCU串口通信隔离?我简单的串连个小电阻,会不会有点保护作用?

网友:
加个ESD器件能不能解决干扰问题呢?

网友:
 USB外壳和地之间的1M电阻咋个接法是关键,如电容电阻串联的话,电容的作用就完全失去了。

 隔离效果最好是光耦,两边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绝对安全。串电阻不能说没用,但电阻要跟电容配合才有效果,而若RC常数选得太大会造成信号畸变,影响通信。

网友:
【20楼】 weiyongwill 魏勇:“加个ESD器件能不能解决干扰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加ESD器件,只是保护器件免受损伤,通信恐怕还是要中断的。因为USB规程较复杂,不像232,错个把比特仍能继续传送下去。

楼主:
学习了哈~谢谢了~我在试验下~

网友:
CP210X 把电脑搞死机主要原因是在驱动上,要用官方最新的驱动才可以完成消除死机。呵呵~~~

       如果用的CP210X驱动的话,最好串口程序要增加时时检测CP210X 虚拟串口功能。

还有如果芯片是5V供电的话,由于外接电源开启关闭时有可能把芯片电压突然降低,最好在芯片外围加个大点的电容!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2009-12-22):
看来用什么芯片都会有问题,迷糊了,不知道选哪一个

网友(2011-09-28):
在电脑识别CP2102模块的时候,单片机不能使用串口与其进行通讯。
要不然直接死机~~~~经验!!!

网友(2013-05-01):
cp2102真的会出现问题啊,都不知道怎么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