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NRF24L01 发射端 与接收端的地址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9-08-31):
比如说:发射端是不是只要设置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端是不是只要设置
RX_ADDRESS[R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两者需要一不一样啊?谢谢!刚刚接触 RF,请各位指教啊!

楼主:
帮帮忙啊!到底怎么设置啊?麻烦说下!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7926&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关于你的问题我会发MAIL给你

网友(2009-12-22):
如果是启动自动应答的话,发射机还要设置通道0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