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高手请进,关于485电路诡异问题,你绝对没见过。

楼主(2009-08-31):
上图485采用隔离方式,此图是从周立功网站上下载的。请各位高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电阻R7,R8,R9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R7,R8的作用在这里看来有增强驱动能力和抗干扰的作用,R8看起来有些不解,阻抗匹配?
公司有一款产品用的就是这个电路,今天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和其他485设备接入后收到和发送的信息后面总是被多加了00 FF这两个数据,将R7,R8,R9这三个电阻去掉后正常,请高手解惑!
另外一个问题就更离奇了,改电路经公司令一工程师改版后变成了下图这样的。

驱动电路完全反了过来,当然485输出AB两根线在接的时候也相反,用着居然也正常,真是怪哉。这种使用方法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比较诡异的事情是:反着驱动485然后AB反接居然也可以,哪位大侠这样玩过?

网友:
驱动电路完全反了过来,当然485输出AB两根线在接的时候也相反,用着居然也正常,真是怪哉。这种使用方法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
这是一个相位问题,就像负负得正一样,可以正常使用。但静态功耗可能不一样,还存在和其他产品(别人生产的接口)兼容不好的问题。

电阻R7,R8,R9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R7,R8的作用在这里看来有增强驱动能力和抗干扰的作用,R8看起来有些不解,阻抗匹配?
=======================================================
电阻R7,R8,R9在这里的作用是输入偏置,因为全部端口都在接收状态时,通讯电缆等于悬空,很容易感应干扰信号,RO端有无效数据出现。加上电阻,可以减少这些感应干扰信号。输入偏置也有问题-降低了噪声电平容限,在干扰比较强的地方,在发送完成切换总线时,特别容易收到错误数据。
RS485最难搞的是总线悬空问题,选择有悬空检测的芯片会好很多,如HVD3082。

楼主:
感谢楼上解释,但是问题是如果我加上了R7 R8那么接收到的信息总是多出来00 ff,这是为什么呢?
需要说明的是,接入我公司产品的485设备输出接口没有接任何上拉下拉。难道与这个有关?

网友(2010-08-15):
周立功的图,误人子弟。

网友:
ab线本身就是一个环网, 和ab正反无关的。

网友(2012-08-28):
mark一下,我也用的周立功的那个图,很神奇一样多了00  ff,明天去公司继续整

网友:
看来 有相同问题的人也有? 等待解答哦。。

网友:
看看rs485电平规范就明白了  有一定道理

网友:
看来要多逛逛

网友:
R789左右总线闲置时的偏执电路, V485  = 5V, 12K上的电压是566mV, >200mV, 接收端认为是高电平。 没有这个电路的话,某些接口芯片的RO就可能是混乱的。

不过这样的取值确认不常见, 一般在总线源端做偏置,中间的电阻直接选120, 兼顾阻抗匹配。 总线上的其他节点做偏置时可以只用上下拉电阻即可,而且取值都比较大。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路时用在总线源端还是用在节点上?

网友:
可以将R17改为120试试,而且总线上有多个485模块时,给一个模块焊R1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