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充电器烧入程序后,一直显示“OurOVR,CHARGER”,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31):
重走前人的充电器之路,搭了一个电路,可是烧入程序后,一直显示“OurOVR,CHARGER”,不能显示下一步,即然能显示第一步,说明显示部分的电路应该没问题的,但是同一个程序在PROTEUS仿真时可以的。

细看1602显示器,发现“OurOVR,CHARGER”有细微的间隔刷新动作,很像看门狗复位的样子,大体看了一下程序,好像没见到有使能看门狗的命令啊,有没有哪位兄弟也试过这个电路啊?谢谢。

第一步,硬件电路到这一步就不向下一步运行了。 (原文件名:1.JPG)

第二步,仿真时能到这一步。 (原文件名:2.JPG)

楼主:
自顶一下,有人用这个代码烧过吗?

刷屏的样子很像是看门狗复位,以至于总显示第一步,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编程熔丝位的时候不要启用看门狗定时器然后试试。

楼主:
arone:

MEGA32在编程熔丝位的时候没有看门狗定时器的选项啊。

网友:
编译的时候没选对芯片,我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2009-12-14):
程序没选对芯片?是在程序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