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驱动的servo_analyzer的用途

楼主(2009-08-31):
刚刚败了个富士的交流伺服,用电脑运行servo_analyzer,得到以下的数据:

请教一下这个图案怎么判读?

网友:
上面的曲线是幅频特性图,从图上可以看到系统大概在70hz处增益为-3db,也就是说系统带宽在70hz左右.
下面的为相频特性图.

楼主:
不明白,有没有高手能讲解一下这个幅频特性图和相频特性图?

网友(2014-11-25):
上位软件还是比较牛X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