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伺服电机都是用的位置控制模式,很想知道怎么使用速度控制模式,哪位大虾,请说说,谢

楼主(2009-08-31):
现在的伺服电机都是用的位置控制模式,既频率控制电机的速度,脉冲给出行走的距离。很想知道怎么使用速度控制模式,哪位大虾,请说说,谢谢了!

网友:
它有说明书,跟用变频器一样需要进行运行模式设定,摸认的是位置控制,

网友:
速度模式是使用+/-10V模拟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如果使用速度模式来定位时,位置环需由上位控制器来完成。

楼主:
谢谢,xlxlab。看了伺服电机的说明书,-10VDC-0;0-10VDC模拟量只是控制电机的速度。那么怎么确认走到规定的长度停下来呢?及怎么判断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呢? ;再次谢谢。

楼主:
速度模式是使用+/-10V模拟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如果使用速度模式来定位时,位置环需由上位控制器来完成。

PLC能做到这样的功能吗?-》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停下来,A/D转换输出给伺服驱动器

网友:
靠A /A,B /B,Z /Z来判断。

楼主:
那就是说 由伺服电机编码器实时返馈的脉冲数进行换算走距,然后调整给驱动器输出的电压值。做成了全闭环。是这样吗??? 那怎么做到平滑升降速呢?谢谢DX们的赐教

楼主:
速度模式是用模拟电压来给伺服改变转速,位置模式是用脉冲来控制转动角度。可是速度模式怎么用来定位呢?

网友:
应该叫半闭环吧。
回零,走距。可以定位啊。
至于你说的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停下来,D/A转换输出给伺服驱动器,怎么做到平滑升降速,这要一定的算法实现了。通用的PLC应该难以实现。

楼主:
是不是运动模块都具有这样的算法呢?? 现成的函数??

网友:
这个我用的多,用DA控制电机速度,用电机反馈编码器位置做闭环
加减速之类要自己算法实现的,这种方法比脉冲控制复杂,但效果要好

网友:
现在伺服都是几个闭环控制的,最里面一般是电流环,然后速度环,最后还有一个位置环

楼主:
mpuhome 你好
  你做过了,你能说一下思路吗?? 先谢谢了

网友:
这类的电路主要都是基于DSP来开发的至于三环的用内部有PID算法,主要就是用来更快更稳的定位,速度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