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两块单片机用串口通信需要电平转换芯片(例如MAX232)吗

楼主(2009-08-31):
M64与M16两块芯片进行串口通信,同一个5V电源的情况下,需要电平转换芯片(例如max232)吗?每个芯片各自用独立的5V电源的情况下,需要电平转换芯片(例如max232)吗?

网友:
不需要,但是最好中间串个电阻

网友:
距离很近就不用,距离远点用RS232,再远1Km左右,用RS485吧。

楼主:
无论是否同电源,用232都不会影响两个芯片之间的通信?

网友:
【3楼】 ap0304157

无论是否同电源,用232都不会影响两个芯片之间的通信?
-----------------------------------------------------------------
    TTL、RS232需要共地,RS485使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也就是使用AB线的电压差表示逻辑信号,所以只需要两根线,电源可以互相独立。

网友:
无论是否同电源,用232都不会影响两个芯片之间的通信?
-----------------------------------------------------------------
    TTL、RS232需要共地,RS485使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也就是使用AB线的电压差表示逻辑信号,所以只需要两根线,电源可以互相独立。

------------------------
补充:但是ab线公模电压需要在 -7v 到 +12v 之间,不然ic就挂了!

网友:
我当时也是遇到这样一个项目,把2个cpu之间加了个232,亏得被我们老大发现了,要不一上电,232端一个12v的电压,什么cpu能顶住啊

网友:
还甭说,如果距离拉远了,特别是不同电源的话,两只单片鸡之间插入MAX232不失为个好主意,当然,是插两片不是一片。
既提高了信噪比,也作为缓冲隔离——反正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加缓冲器的。

网友(2010-03-03):
最好,再加上两只4.7k -10k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RS232芯片的电荷泵对系统电源影响不小,系统有模拟部分就要注意了

网友(2014-01-24):
一个板子上一版都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