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5,pm,汇编,为什么程序空间不能定义到8000H之后呢

楼主(2009-09-01):
请教高手个问题:使用0525芯片,60K flash(0000~EFFFH,无bank),为什么程序空间不能定义到8000H之后呢,现在我的程序还没超过32K,但等功能做全了肯定会超过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编译环境使用的是PM PLUS 5.21

网友:
确认一下你使用的工具的版本,很可能是试用版本,使用版本的话只能到32K。
help-〉about
就能看到所有的工具的版本号,如果是Wx.xx就是试用版本。
如果是Vx.x就是正式版本。

楼主:
0525的器件驱动为upd78F0525_52 V2.21版,会不会是器件驱动有错误啊,但是看不见这个文件的定义地址内容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PM PLUS 5.21应该是正式版本吧,而且我用的是汇编啊

网友:
确认一下CC78K0和RA78K0的版本
把整个信息copy过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成PM+ 6.30版就OK了!
谢谢楼上的,看来你是NEC MCU的高手啊,有问题还要请教你哦

网友:
高手不敢当,不过一般的问题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