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00调试问题,请教苹果猫,谢谢

楼主(2009-09-01):
如题:
编译环境:keil FOR ARM
CPU:LPC2134
AT命令分析方法:
1:定义全局变量Flag,中断接收中记录接收到的0x0A的个数(即Flag++),每次分析完回应的AT命令,Flag--,直到归0,然后开始分析下一笔;
在连接上服务器后,开始接收数据,当收到%TCPRECV:1,n,  data0....datan  0K,开始分析这包数据,问题出现在这里,调试发现中断中只收到了%TCPRECV:1,n,  data0....datan  而且Flag应该是大于1的,但是Flag只等于1,只有当分析这包数据单步时,Flag才开始++,按思路,应该在中断中Flag就应该++到等于0x0A的个数个数了,可是中断中并没有完成????
2:当再次接收%TCPRECV回应后,直接在上次的datan后开始存放,上笔的OK没有了????

这个流程以前是G24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是EM200模块%TCPRECV处理的问题么,有什么不同么?请教苹果猫,谢谢!

还有个问题:
EM200连接服务器后,把服务器的网线拔掉,此时发送如下命令:
AT%TCPCLOSE=1

AT%PPPCLOSE

回应虽然OK,但是查讯并没有关闭,直到大约2分钟自己关闭才真正的断,请教苹果猫,这种情况下关闭命令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谢谢!

网友:
1.搞清楚0x0D和0x0A的区别,不建议用0x0A。搞什么计数器,太麻烦。串口接收开个缓冲区,自己实现一个类似C语言的readln函数,每次读取一行,以0x0D结束,0x0A扔掉。读到这行内容,就是一个字符串,爱怎么分析怎么分析。

2.没明白你的问题,我EM200搞的很少,以前搞CM310的,不太一样

3.服务器网线拔掉,TCP连接状态已经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时执行关闭命令,本身这个关闭命令已经无法正常起作用,只有经过超时机制才能完全,所以会比较长时间,TCP的撤销也是要双方确认的,这个是TCPIP协议约定的,和具体网络实现无关。

楼主:
1:  你的意思0x0a和0x0d什么区别,不明白
2:  我的意思是  %TCPRECV:1,n,  data0....datan  0K     这个OK没有收到
3:这个超时机制是模块的,还是自己写的,还有个问题,服务器网线拔掉,大约2分钟EM200会自己关闭,这个是模快特有的么

楼主:
补充:

1:为什么不建议用0x0A???

楼主:
还有个问题:
1:EM200,接收的数据,模块没有转换ASII,接收到什么就输出什么,
%TCPRECV:1,n,  data0....datan  0K
如果在data0....datan  中间,也出现0x0d,0x0a, 再分析中如果用0x0d,0x0a作为条件,不也是会出现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