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誰用過LM35 這種溫度傳感器?交流下...

楼主(2009-09-01):
請教有誰用過LM35 這種溫度傳感器?交流下...

网友:
是个模拟的温度传感器,直接读取电压值就是温度,好像是10mv=1度

楼主:
對,但是我在實驗中, 發現讀出的溫度值跟實際差別很大, 比如現在是26度, 讀出的電壓值是916mv?? 你有沒可靠的電路圖,為懷疑電路有問題

楼主:
回2樓,請問你測量的溫度準確不?能否提供點資料

网友:
用手册的电路就行。

楼主:
手冊電路都是用精密電阻, 我用普通電阻行否?
有誰做過?

网友:
这还有什么电路,直接和ad口连接,要想稳定,你在弄个rc就行了,普通电阻可以,
欧都没用电阻,直接和ad口连

楼主:
哦 這樣阿, 我再試試...我的adc程序是沒問題..一直在用..

楼主:
無業游俠   你是用多高的電壓?

楼主:
無業游俠 ..手冊上的引腳是不是錯的? 第一腳是地...中間腳是輸出...第三腳是vcc  ...(平面面向人, 從左到右數..._)

网友:
手册上的没错,你说的平面向人有两种拿法,1管脚朝上2管脚向下

楼主:
是管腳朝下....我不相信手冊上的,  接上就短路...
現在 的接法是: 平面向人,管腳朝下, 1 vcc  2 GND  3 OUT

网友:
做过,还可以

网友:
应该是 平面向人,管腳朝下, 1 vcc  2 OUT  3 GND,我这个板子里有用,正常

网友:
現在 的接法是: 平面向人,管腳朝下, 1 vcc  2 GND  3 OUT

不好意思传错了,还以为你用的是to92封装的
你用的是to220封装,是和7805一样的

网友:
照你的图那不是中间的是输出吗,怎么和你的说明不一样啊

楼主:
對了, 就是這樣.

网友(2013-08-01):
#18楼  你的To92封装管脚标注错了!!!GND和Vcc的管脚相反了!!!这会造成LM35剧烈发热!

网友:
呵呵 ,不是吧这都是常识啊

网友:
直接用LM75吧  IIC的接口数字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