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M900B,连接服务器返回CONNECT后面紧接着%IPCLOSE: 5

楼主(2009-09-01):
操作流程:
AT+cgreg?

+CGREG: 0,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iomode=1,1,1

OK
at%etcpip

OK
at%ipopen="tcp","211.100.237.47",2800,,4098

CONNECT
正常情况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出现
at%etcpip

OK

%IPCLOSE;5

at%etcpip

OK
at%ipopen="tcp","202.101.247.75",2800,,4098

CONNECT

%IPCLOSE;5

请指教,谢谢!发送每条指令的过程中,我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楼主:
补充,模块被直接断电过2千多次,没有用POWON引脚正常关机,会不会对模块有影响造成此问题。
此问题有时出现。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at%etcpip后等2S再输入指令

楼主:
延时这么久啊,我延时了1S,还以为够长了呢。
那再试试吧,谢了。

楼主:
对了,为什么发送at%etcpip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操作还会返回%IPCLOSE: 5 呢?

网友:
检查SIM的服务开通情况吧。出现%IPCLOSE:5,说明PPP流程是正常完成的,但是被服务器端主动踢下来了。

GTM900B要求在AT%ETCPIP完成之前不能有后续命令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