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几年前设计 电动车蓄电池修复机 支持DIY,勿用于商业。

楼主(2009-09-01):
做过几年充电器及蓄电池修复机,现在不做这个了,把资料整理下,上传!
希望能帮助下从事这方面的人员以备参考。先开源电源部份。修复控制倍分根椐情况开源。
需要的留下你的脚印。PCB板图已上传
蓄电池修复机不是万能的,只要还是要看维修都对电池故障的判断,分析出原因再做对应的修复。
判断故障是维修的基础。蓄电池常见故障有以下几个
1:硫化,极化,钝化,失水,极板软化。
2;硫化跟失水可以用同一种修复方法。
3;极化跟极板软化修复效果不佳。
4;钝化的要采用高压小电流修复。

蓄电池修复机原理图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
等待楼主的资料

网友:
支持,踩一下先。

楼主:
有裤子了,祝贺下!

网友:
能简介原理吗?按理说蓄电池的极板绒毛结构被破坏以后,是无法通过电子方法修复的啊。。。而绒毛结构不修复,容量、性能就回升不上去啊。。。

楼主:
【18楼】 LRNAVR
能简介原理吗?按理说蓄电池的极板绒毛结构被破坏以后,是无法通过电子方法修复的啊。。。而绒毛结构不修复,容量、性能就回升不上去啊。。。

目前市场上的修复机只能修复硫化现像。极板软化严重损坏的不能修,轻微的可以采用负脉冲可以修复的。
钝化的可以用高压激活仪修复(由于放置时间过长引起钝化的,现像普通充电器充不进电)。这块电源板也
可以做高压激活仪用的(即高电压小电流)。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什么原理呢,我好奇这个

有效么?

网友:
意思意思,不要指望有多明显作用

网友:
记号!
一直使用有“修复功能”的充电器,
第一组电池使用了四年;现在的第二组电池,使用了两年。

网友:
无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该用户还没发言就被屏蔽
==================================================

网友:
3842方案的,似乎没有负脉冲

楼主:
完成后的效果图,此电源只适合做充电器及脉冲修复机。也可做成恒流式(电流可调)电压跟随器。
脉冲高压可达45V,小电流负脉冲,只要是看你的控制及调整。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988.gif(文件大小:43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示波器测试图.gif)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990.gif(文件大小:44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波形图.gif)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991.gif(文件大小:45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电子负载图.gif)

楼主:
【21楼】 icer1
什么原理呢,我好奇这个
有效么?

当初进入这一行业也是抱着怀疑及好奇的态度。
至于原理俺不是学电化学的说不出来。修复原理基本都是采用高压小电流。
修复效果只要控制脉冲的占空比,可以去电动车维修店拿几个做实验来调整最佳修复‘占空比的调节。

网友:
提两个问题
1.负脉冲难道是靠358和12V输出的电流,感觉偏小,我以前做过的是5A的负脉冲
2.电池没有做接反保护。
3.所谓高压是不知你是怎么测量的,如果真的45V的话7812恐怕已经OVER掉了。

电池修复主要靠的是经验,一个优秀的修复人员几乎不需要修复机,有充电电源就可以完成。
当然我也不做这一行,道听途说而已。

楼主:
【34楼】 wuly
积分:383
派别:
来自:
        提两个问题
1.负脉冲难道是靠358和12V输出的电流,感觉偏小,我以前做过的是5A的负脉冲
2.电池没有做接反保护。
3.所谓高压是不知你是怎么测量的,如果真的45V的话7812恐怕已经OVER掉了。

电池修复主要靠的是经验,一个优秀的修复人员几乎不需要修复机,有充电电源就可以完成。
当然我也不做这一行,道听途说而已。

1:负脉冲在另一块放电板上。
2:电路板上有个继电器是做反极保护的,当控制器检测到电池后才吸合的。
3:高压需要控制器给出控制信号才产生的。充电功能由硬件直接产生的。
  我给出的原理图只有30V,提升至45V时,需要更换LM7812。

电池修复主要靠经验,我这一点同意你的观点,但不支持。
经验可以使你快速分析电池各种故障,但不同故障还是需要各种工具配合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
就相当于现在的医生各古代的大夫,只是工具不一样而己。

我现在也不做这一行。

网友:
不懂,请问我有一块电瓶,12V的电瓶,现在基本就成了10V电瓶了,也就是少了一格,但也能充电,也能放电,请问另外一格怎么回事?有修复的办法吗?

网友:
记号一下,觉得好玩,不下载。嘿嘿

楼主:
【38楼】 ssyniuej
积分:1815
派别:
来自:山东济宁
        不懂,请问我有一块电瓶,12V的电瓶,现在基本就成了10V电瓶了,也就是少了一格,但也能充电,也能放电,请问另外一格怎么回事?有修复的办法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格短路,没法修的。有时用短路法可以烧断短路点。

网友:
有套件提供吗

网友:
期待修复部分电路与原理..

楼主:
修复控制部分属于原有公司专利不能公开的,
如果重新设计控制电路还是可行的,原先的设计电路比较落后,成本高!

41楼】 88488848
积分:44
派别:
来自:
有套件提供吗

玩这个的人较少,多人玩的话可以做点套件支持DIY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管怎样,支持开源!

网友:
铅酸电池由于使用条件限制比较少,作为蓄电池还是会继续广泛使用的。
虽然不是做这行,还是支持楼主的开源!

网友:
顶。正好电动车不行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种单格短路的电瓶,我是自己找电焊机打开的,可是打开后不久就又坏了,最后反而整个电瓶都不能用了,我觉得可能是用电焊机的时候把其他几格也打坏了,呵呵。现在这个电瓶比较大,坏了一格,不舍的扔,还在用着,放在UPS上还能用很长时间,就是UPS一直报警(电压低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一下,要是能把这格恢复了就好了,呵呵。现在用UPS充电也能达到24V(我两个串在一起的),但放置一段时间就少2V了

楼主:
修短路格要靠运气了,有时电池四周轻敲几下也能把短路点的铅枝振掉,或采用电池瞬间短路法有时也可把短路点烧断.
当然有能力拆开电池壳更换极片那样最好..

网友:
楼主 电路设计的功底不错呀!

网友:
mark 这个东东挺不错的

网友:
确实不错啊,我家去年买了一个36V的电动车……

网友:
就是一开关电源?没什么内容

网友:
据统计,现实中,硫化的电动车电池比例仅占故障电池的20%不到,大部分电池的失效是正极板的软化所致,而其罪魁祸首是电池的大电流放电和过放电,所以实际上电动车电池重要的是使用中用户自己的保护和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
【60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积分:2919
派别:
来自:把异乡当作故乡
        据统计,现实中,硫化的电动车电池比例仅占故障电池的20%不到,大部分电池的失效是正极板的软化所致,而其罪魁祸首是电池的大电流放电和过放电,所以实际上电动车电池重要的是使用中用户自己的保护和充电器的选择。
________________
电摩的经常出现这类情况。小功率的电动单车多数为硫化或失水。在南方基本半年以上就有可能由失水引起电池提前失效。
由于电动车电池电解液比普通的铅酸电池电解浓度要高的多。所以硫化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充电器和好的使用习惯也是可以廷长电池组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2009-10-06):
Q12处怎么看都不对呀

楼主:
LS能说出为什么吗?

网友:
请问好的使用习惯是?

楼主:
【75楼】 kalo

积分:929
派别:
来自:电脑的另一边
        请问好的使用习惯是?

尽量防止以下情况发生:

过放电,大电流放电,高温(过充会引是温度升高),长时间不用应充饱电等。

网友:
岳父的电动车电池涨了,充电的时候高温,还有电解液流出干了的痕迹。充电器非常简陋。估计是充坏的。修复的可能性大吗?
另外请推荐比较好的电池。可能要更换了。

网友:
电池涨了,充电的时候高温,是電池中的電池液少了,加點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懂一个,就能懂一类了,电源类的制作估计你都能搞。

楼主:
【77楼】 kalo

积分:932
派别:
来自:电脑的另一边
岳父的电动车电池涨了,充电的时候高温,还有电解液流出干了的痕迹。充电器非常简陋。估计是充坏的。修复的可能性大吗?
另外请推荐比较好的电池。可能要更换了。

这种故障属失水类的,修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如没有修复机可以按以下方式修复。
先补水后,补水孔不要盖,再用恒流(0.05C)长时间充电也可修复.(恒流源空载电压大约24V即可)

网友(2009-11-15):
电池修复,MARK

网友:
电源网上这类修复机的讨论和口水早在N年前就打得天昏地暗了,很怀念已经乘鹤西去的赵铁良老师,当时明知自己来日无多,还拼着命在BBS上无私传授知识,令人敬佩啊。

网友:
顶,现在电源网上讨论的东西越来越没有水准了哈

网友:
蓄电池修复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