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64加benq M23模块如何接收彩信

楼主(2009-09-01):
我用atmeg64+benq M23模块,已成功发送彩信,现在是不知如何用他们来接受受到的彩信,请各位大侠们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
读buffer,你要怎么 显示吗??

你读的都是Vasco码呀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发彩信的分享下啊,我老是弄不懂那些通信协议和该如何用单片发彩信,帮下忙,谢谢,gxben@163.com

网友:
彩信的接收要比发送复杂得多,发送的手机或ISP不同接收到的格式,解码方法也会有差异,不仅仅是把彩信的内容下载下来

楼主(2009-10-12):
参与的人怎么这么冷清呢,我是新手,我的积分不多,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to wzpanda:

彩信的发送首先要连接GPRS,然后是发生请求PDU,得到回复后确认,紧接着发送彩信内容(以编辑好的MMS)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是接收到彩信的通知短信后,不知如何取回彩信,有做过的敬请指点一二,谢谢。已经折磨我好长时间了,急需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人指点一二才好,已经耽误好长时间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有3楼的大佬在,谁还有资格说话.

楼主:
下面是我发送get命令后接收的十六进制数字符串,请大侠们帮助分析一下,怎么才能成功接收彩信图片(我发送的是一个4k大小的图片)。先谢了!!
“”

楼主:
刚发现主题有问题,应该是pc加atmeg64和benq M23模块如何接收彩信

网友(2010-11-05):
能学习下你的发送彩信代码吗?

网友(2011-01-11):
怎样编辑好的MMS,比如说一张彩信图片,jpg格式的。比如说先用字模提取软件先把图片转换成16进制的数据,然后再加MMS协议层;还是用上位机的控件直接转换成HEX数据,然后加上MMS协议层就行了。能给指导指导。。有资料发我一份。
我的邮箱是zhiliangzhicheng@163.com

网友:
现在我在做控制GPRS发送彩信的功能。
目前的阶段是:
第一,//先上网  使用明基的M33G模块
AT+CGDCONT=1,"IP","CMWAP"
AT+CGACT=1
ATD*99***1# 已经成功连接上了。
第二,从网上也找到了些讲解的资料
//标准格式

//分解
//--MMS头--:
8C—表示X-Mms-Message-Type
80— m-send-req
98— X-Mms-Transaction-ID
20202039363034303539-Transaction-ID值:9604059
00这是一个文本串,按照编码规则,需要在结尾处加一个0
8D— X-Mms-Version
90--MMS Version值1.0
89--FORM
1A802B38363133393030303030303030—具体源地址:+8613900000000
2F545950453D504C4D4E00— TYPE=PLMN
97--TO
2B38363133353231303639353634—目的地址:+8613521069564
2F545950453D504C4D4E00— TYPE=PLMN
96—主题
7465737400—主题值:test
32303036303333313138333700— 200603311837(2006.3.31 18:37)
85—表示date
04442D0773
88—表示X-Mms-Expiry
0680044430FBF3
84—表示:Content-Type
//--MMS消息体--:
A3—表示:application/vnd.wap.multipart.mixed
A1—表示:multipart/form-data
9E—表示:image/jpeg(表示之后的图片数据属性为JPEG格式)
FFD8—表示图片的开始
加入图片的内容
FFD9—表示图片的结束
第三,我自己合成了一条数据,以HEX格式从串口发送,但是一直没有发送成功。
//例子2  无图片数据


我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错误?
第二,我还要做哪些步骤才能成功发送彩信?

网友(2011-02-14):
Fibocom G600和G610 GPRS模块直接支持MMS彩信协议栈,免费帮助您实现MMS彩信收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