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用胶粘螺柱替代铆装螺母吗?

楼主(2009-09-01):
临时拼台设备,使用通用1U机箱,内部没有现成的铆装螺母固定电路板,能否用胶粘螺柱替代铆装螺母?什么胶合适?

网友:
可以用我们装LED屏用的磁铁来试试:

有内螺纹也有外螺纹

我装板子,经常用这个。一板电路板,四颗,吸力足够用啦。

楼主:
哪里有售?想买些试试。

网友:
呵,一般我找东西,首先是淘宝 你搜下"LED 磁铁"
一大把。

再找不到,就换个名字。
实在不行,再到阿里巴巴,不过那儿都是做批发的,零售基本不理你。

楼主:
感谢wxws,在淘宝上找到了,大小、高度都合适,定了1K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