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一些数字万用表有电池测试功能,这功能测的是电池的什么参数?

楼主(2009-09-01):
如果测的是电压,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压档?

还有,这个功能的基本电路图是什么?

网友:
就是在普通电压档上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因为电池有内阻,这个档的值比直接用电压档小一些。可以更真实的反映电池的情况

网友:
luld言之有理,并上一个电阻后给被测电池构成一个负载,这样测出的电池电压更加真实。不过,主要适用于干电池。

网友:
万用表电压档量的是空载电压。

你说的这个是在一定负载下的电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