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算参加智能车竞赛,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路驱动电机比较好

楼主(2009-09-01):
大家都用MC33886和自己用场效应管搭,场效应管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内阻小,能瞬间加速减速,但是不知道用哪个型号的管子好,请大家帮助,最好有电路

网友:
有钱的话就上专业电调

网友:
可以考虑二手电调,至于场效应管有很多的,但有不少假货,你要注意,H桥电路也有很多,你可以找点资料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