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仿真器识别不了器件

楼主(2009-09-01):
ICD2仿真器过了保修期了。ICD2仿真器(高拓)自检能通过,但就是识别不了器件。0020的错误。
能不能维修呀?在哪里维修?

网友:
发回福州高拓维修。修,肯定是可以修的,费用你要咨询他们的维修部门。

网友:
重新烧写一下固件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ICD2的固件程序都是一样的?目前手头没有高拓的固件程序。

网友:
直接下最新的mplab 点最后一个 下载编程器操作系统 不就更新固件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