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能不能来搞逻辑分析仪?CY7C68013 ALTERA MAXII EPM1270 USB2.0 CPLD 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09-09-0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f46fd956f4cee13753295caf6e60f075.jhtml

图片说明

图片说明

图片说明

网友:
EPM1270资源不够,很难搞。
况且,板上没有RAM,数据存哪里?

网友:
可以搞一些简单的总线分析仪,如SPI等

网友:
应该可以,人家老外连CPLD都没加,直接使用68013采集

网友:
可以是可以,如果你不计较速度的话。
只用68013能有多高的速度,是吧?如果这样说的话,用AVR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