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啊!!求小于30M的无线收发资料(比赛要用)

楼主(2009-09-02):
今天比赛题目出来了,无线的题目不能用模块,要求30M以下载波频率。。。谁有这方面的电路和资料啊,帮忙下哦。。。
无线的题目要求如下:
1.监测终端和探测节点所用天线为圆形空芯线圈,用直径不大于1mm的漆包线或有绝缘外皮的导线密绕5圈制成。线圈直径为(3.4±0.3)cm(可用一号电池作骨架)。天线线圈间的介质为空气。无线传输载波频率低于30MHz,调制方式自定。监测终端和探测节点不得使用除规定天线外的其他耦合方式。无线收发电路需自制,不得采用无线收、发成品模块。光照有无的变化,采用遮挡光电传感器的方法实现。
2.发挥部分须在基本要求的探测时延和探测距离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实现。
3.测试各探测节点的功耗采用图2所示的节点分布图,保持距离D+D1=50cm,通过测量探测节点A干电池供电电流来估计功耗。电流测试电路见图3。图中电容C为滤波电容,电流表采用3位半数字万用表直流电流档,读正常工作时的最大显示值。如果D+D1达不到50cm,此项目不进行测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络搜到的最低才49M。。。呜呜呜。。

楼主:
如果用射频识别的芯片不知道行不  如MF RC530之类。。。谁能帮帮啊。

网友:
接收用短波调幅收音机的思路
发射自己做一个30M以下的振荡源,用射频开关来通或者断进行OOK调制,或者直接控制振荡源的起振和停振来进行OOK调制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不知道你用不用的着
27Mhz大功率高频发射板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40cf5e41fa036a657c7515550c69f37.htm

27Mhz 大功率高频发射板 (原文件名:View.JPG)

网友:
用TH7122行不?

网友:
该芯片可以工作在27MHZ

网友:
我也打算用它~~···不知行不行

网友:
希望多交流

网友:
都比赛了,还交流,哎

网友(2009-11-15):
1.1 SI4432无线发射接收模块简述

   SI4432模块分为垂直天线和水平天线两种方式,此款为水平天线模块,采用了Silicon Labs的Si4432作为无线收发芯片,是一块完整的、体积小巧的、低功耗无线收发模块。模块集成了所有射频相关功能和器件,只向用户提供简单的几个数字I/O口,用户不需要了解无线电的相关知识,就可以使用本模块轻易的开发出性能稳定可靠的无线相关产品。本模块还提供配套开发主板和开发代码,让用户更快地掌握模块的使用,缩短开发时间,节约开发成本。

1.2 SI4432特性

(1)完整的FSK收发器。

(2)工作频率范围430.24~439.75MHz;发射功率最大20dBm,接收

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s);空旷通讯距离800米以上

(波特率9.6Kbps)

(3)工作频率范围900.72~929.27MHz;发射功率最大20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空旷通讯距离800米以上(波特率9.6Kbps)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1.3 SI4432应用场合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

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第四章 配套开发板简介

本板为SI4432模块开发而设计的单片机控制板,也可用于51/AVR单片机的学习的开发。开发板兼容5V和3.3V的51/AVR(ATmega162)两种单片机。板上设计有5V和3.3V电压转换芯片,只需接入8V到12V的电源电压即可,开发板有5V和3.3V电压输出口可以当作5V/3.3V电源向外供电。板上还有集成有串口下载,SPI下载,JTAG仿真口,配有四位数码显示和四个独立按键,以便于模块开发调试,是一款经济实惠的学习开发板。

     昆山龙翔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914977221

网址:http://shop59020530.taobao.com/

E-mail:2004lixiang@163.com

QQ:  46568890

联系人:龙经理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具体最新详细资料请向本公司技术支持索取】

网友(2011-08-20):
TH7122最低工作频率确实能到27MHz。就是用起来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