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5SP3 与 Keil for ARM(MDK3.7)联调

楼主(2009-09-02):
我使用Proteus7.5SP3和KeilC51V8.02,MDK3.7建立ARM7仿真环境,可是按照以前的做法,安装联调驱动vdmagdi,然后修改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就可以联调了,这种方法适用于51。但在调试ARM时debug下拉列表里根本找不到Proteus VSM Debugger。

    我发现的ARM解决方法:不去修改tools.ini文件,而是打开tools.ini文件,找一个不常用的驱动,然后把VDMARM.dll(安装vdmagdi驱动后在 C:\Keil\ARM\BIN中)复制到ini文件指向的路径,并把他的名字改成ini文件所指向的文件,也就是替换原来的文件。

    例如:TDRV8=STLink\ST-LINKIII-KEIL.dll ("ST-Link Debugger"),把VDMARM.dll放在那个路径下(默认路径为:C:\Keil\ARM\STLink),并把其命名为ST-LINKIII-KEIL.dll ,仿真时选择ST-Link Debugger就可以连上Proteus了。(记得在proteus中的Debug中选择Use remote debug monitor,并在使用mdk调试前把proteus打开并载入相应的hex文件)

keil for arm 中的设置 (原文件名:1.JPG)

我使用的是Proteus7.5SP3和MDK3.7,按照上面的方法联调成功,可单步执行!!
以下给个我调试成功的联调驱动和例子:

楼主:
联调成功的来说句话吧!!!!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支持 STM32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又发现新国内了!大家给他个称号吧!?

网友:
我这里显示C51是V7.10  是不是不能连调啊?

楼主:
楼上的用的是keilc51还是keil for arm啊!!!51的话没有arm这么麻烦的!!51装了驱动后改一下安装目录下的TOOLS文件应该可以直接联调了!!!

网友:
我用的是keilc51
是不是keilc51里面不包含keil for arm?
keil for arm还要单独安装吗?

楼主:
当然不是了,keilc51和keil for arm 是两个软件来的!!keil for arm需要另外安装的!!

网友(2010-01-03):
这个已经下载了,正在准备使用

网友:
vdmagdi.exe

该文件支持keil3的arm和c51仿真
如果安装的keil为MDK321PRC.EXE及其以后版本,则需要修改keil目录下的Tools.ini

[ARMADS]
PATH="C:\Keil\ARM\"
PATH1="BIN31\"
添加:
TDRV8=BIN\VDMARM.DLL ("Proteus VSM Simulator")
这样弄就可以啊,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2010-10-05):
很好,按照你的方法试了,可以用。我这边的环境是rmdk3.5 +proteus7.5 sp3

还想请教两个个问题:VDM configuration中的logging中有三个选项off、API calls 、protocol data有什么不同,该如何选用?

proteus的仿真文件必需放在keil的工程目录下吗?

网友:
谢谢LZ,按照你的方法,调试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试了你的方法,也成功了。谢谢了~~

网友(2011-07-27):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2012-03-07):
我也学着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