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LM7805,双电源

楼主(2009-09-02):
公司找不到7905,也没有带抽头的变压器,尝试用两片lm7805做正负5v双电源,硬件电路测试没发现问题。高手拍砖

网友:
大电流输出时,下边的7805可能会吃不消,上边的7805可能会因输入输出电压差太小而不能工作(如果输入电压确实是12V的话)。

网友:
楼主你画一下单+5V加负载后的电流回路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用TDA2030分出中点,再用5V LDO稳压。就是-5V LDO选择不多。
稍稍提高+12V到+15V,就可以用7805/7905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确实电流大了不行
平时都单从电压上分析电路,呵呵,不好的习惯。
谢谢了。

网友(2010-04-19):
学学,高手啊

网友(2019-10-17):
厉害了.运放还有这种用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