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书:通信收发信机的verilog实现与仿真

楼主(2009-09-02):
很好的一本书,涉及调制解调、扩频通信等的原理以及verilog的实现,算是比较罕见的奇书

网友:
在二手书摊看过,看不懂,所以没买

网友:
看过一下目录,好像挺好的

楼主:
发个目录上来引诱一下大家:(第5-9章很有价值哦)

目录
丛书序
前言
第1章  组合逻辑的Verilog HDL实现
  1.1基本逻辑器件的Verilog HDL门级描述
    1.1.1内置的多输入门的Verilog描述
    1.1.2多输出门的Verilog描述
    1.1.3MOS开关的Verilog描述
    1.1.4上拉、下拉电阻的Verilog描述
    1.1.5三态门的Verilog描述
    1.1.6其他常用逻辑门的Verilog描述
  1.2组合逻辑电路的Verilog HDL描述
    1.2.1组合逻辑电路的结构描述
    1.2.2组合逻辑电路的行为描述
第2章  时序电路的Verilog HDL实现
  2.1D触发器
    2.1.1基本触发器的原理
    2.1.2触发器的Verilog描述实例
  2.2锁存器
    2.2.1锁存器的基本原理
    2.2.2锁存器的Verilog建模
  2.3简单时序电路的Verilog描述
  2.4利用状态机设计较复杂的时序电路
    2.4.1状态机设计的技巧及实现要点
    2.4.2状态机设计实例及仿真实现结果
第3章  Verilog程序的ModelSim仿真
  3.1激励程序的编写
  3.2ModelSim仿真
    3.2.1功能仿真
    3.2.2布线后仿真
第4章  可综合的Verilog语言
  4.1Verilog语言描述与综合实现的关系
  4.2Verilog语言的编码风格
  4.3可编程逻辑器件
    4.3.1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
    4.3.2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本结构
  4.4可综合的Verilog语言
    4.4.1可综合的必要性
    4.4.2可综合性工程的建议
第5章  Verilog在扩频通信中的应用
  5.1pn码产生器
    5.1.1pn码产生器的原理
    5.1.2pn码产生器的Verilog实现
    5.1.3pn码产生器的仿真
  5.2串行pn码捕获
    5.2.1串行pn码捕获的原理
    5.2.2串行pn码捕获的顶层设计实现
    5.2.3相关模块的设计实现
    5.2.4功率检测模块的设计实现
    5.2.5最值检测模块的设计实现
第6章  数字信号基带处理的Verilog实现
  6.1卷积编码
    6.1.1卷积编码原理简介
    6.1.2卷积编码的Verilog实现
    6.1.3卷积编码的ModelSim仿真
  6.2基带成形
    6.2.1基带成形的原理
    6.2.2成形滤波器的设计及Verilog实现
    6.2.3成形滤波器的仿真波形和实现结果
  6.3FIR滤波器
    6.3.1FIR滤波器的原理
    6.3.2用FPCA实现FIR滤波器的常用方案
    6.3.3F1R滤波器的Verilog实现
    6.3.4FIR滤波器模块的仿真波形和实现结果
  6.4自动增益控制
    6.4.1自动增益控制的原理
    6.4.2自动增益控制的Verilog实现
  6.5时钟分频
  6.6异步串口通信及UART实现
  6.6.1接收部分
  6.6.2发送部分
  6.7扩频调制
  6.8差分编码
第7章  全数字调制的Verilog实现
  7.1  BPSK调制
    7.1.1BPSK调制的基本原理
    7.1.2BPSK调制的Veri|og实现
    7.1.3BPSK调制模块的ModelSim仿真
  7.2八相移相键控
    7.2.1八相移相键控的原理
    7.2.2八相移相键控调制的Vezilog实现及仿真
    7.3  MSK调制
    7.3.1MSK调制的原理
    7.3.2MSK调制的Verilog实现及ModelSire仿真
第8章  全数字解调的Verilog实现
  8.1数字下变频
    8.1.1数字混频
    8.1.2抽取及低通滤波器模块
  8.2BPSK差分解调器
    8.2.1BPSK差分解调的原理
    8.2.2BPSK差分解调器的Verilog实现及仿真
  8.3全数字锁相环实现解调器
    8.3.1用数字锁相环实现解调的原理
    8.3.2数字锁相环解调器的Verilog实现
  8.4用Verilog实现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
    8.4.1DDS的原理
    8.4.2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的FPGA实现方案
    8.4.3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的Verilog描述
  8.4.4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的仿真及实现结果
第9章  离散傅里叶变换的Verilog实现
  9.1DFT的Verilog实现
    9.1.1DFT的基本原理
    9.1.2DFT模块的设计及实现
    9.1.3D盯模块的仿真及实现结果
  9.2FFT的Verilog实现
    9.2.1FFT的基本原理
    9.2.2控制器
    9.2.3蝶形运算单元
    9.2.4存储单元
    9.2.5地址产生器
参考文献

网友:
我在图书馆借过,没有细细研究过,觉得讲得不详细。
另外纸质也不爽

网友:
上星期到书店,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原来这本书本不怎么样,纸质就像楼上所说的:不爽!但我发现了一本比较好的书:<<无线通信的MATLAB和FPGA实现>>,今年六月才出的,应该没那么快有电子板搜到

网友:
谁有电子版?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1-12-28):
通信收发信机的Verilog实现与仿真 电子版ourdev_708280IIT159.pdf(文件大小:43.46M) (原文件名:通信收发信机的Verilog实现与仿真.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