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怎样进行硬件仿真?

楼主(2009-09-02):
今天在用IAR调试一程序,不知道怎样进行硬件仿真,各位帮帮忙。

网友:
用MINICUBE2,在项目名上用右键,选OPIONS,在DEBUGGER中设你用的工具,在在对应的工具上设好即可。

楼主:
我设置完之后出现这个提示:
User error:can not find/open NEC device file:'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0\78k\config\nec\<Undefined>'.
To use an emulator a NEC device file is mandatory.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谢谢。

网友:
提示驱动不对,楼上说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11 (原文件名:1.PNG)

由于原来这里面的device我没设置成0485的,而是默认值。

网友:
恭喜成功。

楼主:
但是这步通过了又遇到新的问题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