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与函数重名

楼主(2009-09-03):
请教傻孩子兄关于宏与函数重名的问题。

在您的书中提到:“事实上,C语言对于参数宏的匹配要求非常严格,只有那些名称、参数数量、括号位置都相同的参数宏才会被替换。”
所以我以为下面这段程序是可以通过编译的,而事实上却不可以。似乎只能有一个同名的参数宏,这是为什么呢?

#include <avr/io.h>

int fun(int a, int b, int c, int d)
{
    return a * b * c * d;
}

#define fun(a)       fun(a,1,1,1)
#define fun(a,b)     fun((a),(b),1,1)
#define fun(a,b,c)   fun((a),(b),(c),1)
#define fun(a,b,c,d) fun((a),(b),(c),(d))

int main(void)
{
    int i;
    i = fun(1);

    while(1) asm("nop");
}

网友:
你何只是宏与函数重名,你宏与宏重名了好吧...

如果LZ想实现你的想法,应当用c++的inline函数,c++下函数名可以重载,应该可行...

楼主:
我以为C语言对于参数宏的匹配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认为只要参数不同就可以。按照LS的意思,宏是不能同名的?

网友:
宏不能和宏同名,不是我的意思,是C语言就这么定的,
想要函数名重载,C++开始才支持的特性...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