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个可靠的网络通信方案:M64+DM9000+UIP协议栈

楼主(2009-09-03):
1、硬件配置
M64
DM9000
74AHC00
74AHC573(可选,根据应用程序的内存需求)
IS61LV256AL(可选,根据应用程序的内存需求)

2、UIP协议栈:8BIT

3、性能
网络上下行双工通信总计接近100KBYTES/S @8MHZ CPU
当使用16MHZ的M16时可达200KBYTES/S

4、其中我把该方案成功应用到:网络数据转RF(CC1100)和继电保护设备上,并且2个产品已经量产,性能稳定可靠,下图是网络到RF的实物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7379.jpg(文件大小:50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041.jpg)

楼主:
UIP协议栈支持UDP/TCP。
其中DM9000是个不错的芯片,在很多嵌入式产品中使用,芯片小而且引脚也不多。
在一个继电保护的产品中,我使用了3个MCU实现继电保护,流明诺ARM7+M64+430,
其中ARM7负责16路模拟任意波形的产生,例如0.01HZ~1KHZ的正弦波,精度2为小数。
M64负责网络TCP各种协议数据解析等,430负责16路ADC采集。

交流方式:
qq:16498592
zby8020@163.com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7384.jpg(文件大小:50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041.jpg)

网友:
lm3s有集成mac+phy的片子,可以考虑。

楼主:
目前集成MAC和PHY的片子也越来越多了,一般都是ARM及以上。
不过DM9000相比其他网络芯片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做网络应用,关键是移植好TCP/IP协议栈和稳定可靠的网络驱动。

网友:
简单的网络还可以,复杂点的mega128+lwip

楼主:
发现6楼对UIP就不了解了。

UIP具备基本的网络通信协议:TCP UDP 网页

UIP比LWIP更适用于8位机,在8位机的运行效率非常高。
而LWIP比较适用于16位以上的CPU

网友:
lz做的啥保护?
敢上无线?

楼主:
10楼果然有经验!
贴图的不是继电保护,是网络到RF的数据协议转换设备。
继电保护当然是不用RF的啦,肯定有线传输的,否则就不叫继电保护啦。

网友(2010-01-09):
您好,我是爱欣文科技的江练锋。
您提的DM芯片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解答。
我们是DM芯片国内的总代理商,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我的联系方式:axwjiang@163.com   15827601937

网友(2011-02-10):
回复 楼主:
可以传输音频的TS流吗?

网友(2012-01-13):
lm3s带网络的芯片发热量大

网友(2013-07-14):
先记下,以后看看

网友:
dm9000c 复位不稳定.
追求性能推荐
micrel  KSZ8851-16MLL
smsc LAN9221 LAN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