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感性负载AC220电压整流,不加电容滤波,可行么

楼主(2009-09-03):
驱动感性负载500到600mH
AC220电压整流=直流220*0.9,不加电容滤波,
用N沟道场效应管做的H桥,频率在1.6k左右
能驱动么

网友:
你考虑一下负载断开或换向时的吸收问题

没有电容可能会烧mosfet

楼主:
回2楼,那就是说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也不一定,负载两侧可以并大功率压敏实现吸收

楼主:
负载上的压敏电阻肯定要要得,我的意思是说220整流后要不要滤波,如果滤波就是300V的DC电压了

网友:
工作我觉得应该能工作,但有部分功率损失。也就是电流会减小。
对于H桥而言,关断或换向的能量大部分会回送电容。没有电容的话只能由压敏吸收,成与不成,看需要吸收的能量大小,自己衡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