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8的ADC6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03):
M8在上电后,ADC6和ADC7与地都有0.5V左右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要用到的只是ADC6,那个ADC7是空的没连线都有0.5V左右的电压,这个搞不明白

网友:
要把管脚设置为输入状态,你这种情况我原来也碰到过 重新设置DDRn和PORTn寄存器
如果还不行就把管脚ADC6和ADC7与外界断开再测,看看是不是外部电路影响到了单片机

楼主:
我用的是贴片的M8,ADC6和ADC7资料上写的是单独的,怎么样设置它为输入

网友:
你测的电压是用万用表测得还是用单片机AD转换出来的?

楼主:
用万用表测出来的,软件上也显示有数据

楼主:
哪位给我支支招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1-08-22):
今天看了下咱们坛子里的ADC帖子,很多人直接问题已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方法也不说出来,感觉不爽

网友(2013-05-29):
楼上是怎么解决的啊!目前刚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不好,影响以后大家回复的积极性!楼主现身,说明原因。

网友(2013-11-15):
个人推测,加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