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用音频芯片ADC 的自动电平控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9-09-03):
小弟最近在驱动 es8350这款音频芯片,通过其AD采样数据 输入到单片机里再由单片机将数据发送至其数字接收口通过芯片的DAC将声音输出。

现在差不多已驱动好,就是遇到个问题,在启动用ADC的自动电平控制的时候出现问题,没有效果。不知道要注意哪些参数?如 hold  time   decay time
attack time
ALC的过零检测功能需要用到否?

有相关经验的哥们进来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找些关于音响的书就是了
Attack Time决定的是音头
Decay Time决定的是音尾
过零检测如果没问题的话推荐打开,可以减少调节增益时噼噼啪啪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