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 正反转、调速的方案有哪些,请赐教,谢谢

楼主(2009-09-03):
反转不是很需要,只是原点停机后,反转慢速复位用,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

不知道可控硅调压是否可行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怎么感觉象传感器一样   电容式 电感式....

交流电机不了解

网友:
转换启动电容的接法可以正反转。
反转如果仅仅是为了复位,不必调压。因为刚刚启动反转的时候,转速不高。启动后关断就行了。
实际情况需要试验验证。
正反转的控制请参考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