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ATMEGA128 文件系统 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的系统构架是ATMEGA128+24c512+LCD2004,因为要把设定好的参数作为文件存储在24c512,然后系统运行的时候进行读取相关文件的参数,没有接触过文件系统方面的运用,想请教马老师应该采用什么文件系统,有没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介绍一些,谢谢!

网友:
论坛上有用的比较多的是FATFS和ZLGFS。

网友:
你的24c512是给PC读的吗?
你准备采用什么手段把数据写到24c512中?
看过24c512的手册,知道它的基本工作原理吗?

请先了解这些东西,或许就不需要什么文件系统了。

楼主:
首先感谢以上各位对本贴的关注,尤其是马潮老师,下面是对马老师回复,
24c512不是给PC读,就是和ATMEGA128之间,读写采用I2C,看过一篇写24C512中数据的文件系统化管理,另外感觉文件系统是肯定要用的,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相关的资料。

网友:
那还用文件系统做什么,如果有10个字节的参数,就自己规定从哪个地址开始存放,读就从这个地址开始读,简单多了。

如果你想作个类似读卡器的东西,从PC通过M128读24c512的话,到是需要了解文件系统的概念了,不过真的做这样的或学习,建议你使用STM32,它自己有SDIO和USB的接口,比使用M128方便。

不需要(了解)文件系统,PC也可以通过M128读24C512中的数据。PC与M128采用串口RS232通信,PC发232命令让M128读24C512中的数据,
M128通过I2C,从24C512中规定的地址把数据读出,传给PC,PC拿到数据后,存在自己的硬盘上,这些数据不也就成为文件了吗?倒过来也可以的。

楼主:
多谢马老师的指点

楼主(2010-02-23):
回复 网友A:

马老师,我的项目中是有一个用户操作界面,用户可以:1新建一个程序(电机隔一段时间变换转速,此程序为用户编辑的程序,就是时间和转速的设定),2运行已设定的程序,3查看,4编辑,5删除等操作。如果没有文件系统,那么如何完成这些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