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本本锂电池充放电18次后挂掉

楼主(2009-09-03):
去年买的X61本本,昨天用电池放电至80%左右后,再进行充电至100%后,再过1小时,提示电池充不进电,出现电池黄灯闪,郁闷,才充放电18次,就不能用了,还好电源适配器供电还正常,不知道是电池还是主板问题,今天打联想800电话报修,服务质量不错,在保修期内,可以换个新的,明天有工程师上门服务,只是担心IBM被联想收购后,质量会不会下降,不知各位网位是否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我的一台神舟本本用了四五年,还没有出现过问题。真担心现在的THINKPAD的质量。

楼主:
不过,N年前用过的一款TP600E的电池现在还没有坏,明天等售后服务工程师带电池过来看看了。最好不要主板坏了。

网友:
联想做的不怎么好了,我大前年买的联想手机和今年买的X200让我认清了联想的本质,我现在的电脑不是联想的

楼主:
今天上午售后工程师过来直接换了个新的。打算升级三年保,请问大家用THINKPAD本本,有没有三年保的。有没有必要搞个三年保。

网友:
X61的电池,如果是不常用,要修改电池充电设置。系统默认是随时充满,这样如果长期插电不用电池,电池很快会挂。要修改成低于某一数值再进行充电。
我的X61是水货,两年了,电池经常用,开始有近7个小时,到一年半的时候有3个小时,然后突然变成了10分钟,于是重新标定了一次,现在有2个半小时。非常满意啊。

电脑三年保有什么用?3年后就是没问题也要换机了。

网友:
电池不用特意保养,买个电脑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保养的。想用电源用电源,想用电池用电池。电池这种东西不能长期不用。

网友:
唉~  我还在用X41T   看来是老前辈了,这机子就是1.8'的硬盘太慢了拖了后腿,4200转我怀疑有2200就不错了。其它的给我用倒是也足够了。

网友:
电池往往是放久了再用突然坏的(其实不是电池坏了,是里面的保护电路检测到某组或者某节电池内阻异常或者电压过低保护了),没有听说谁的电池天天用半年就坏了的。

我手里的这个烂HP,毛病多多(以前发过帖的),前两天DVD刻录光驱又坏了不读碟了(偷偷和同事一个同型号的本交换了一个光驱,他不知道,嘿 嘿。。),但我每天至少都要用电池半小时(开会、到别的打印机上打印等),刚刚开始时电池能坚持3小时,一年大半过去了,还能坚持2.5小时。

网友:
这玩意只能怪点背,这个那个保护方案不见的有啥用,俺的X31本本,用了4-5年了吧,从来不管啥充放电方案,电池还是好好的。再说乱想再偷工减料,电池也是大厂正品啊,也不是山寨版的,不至于电池变差。

网友:
不是吧 四五年的电池,如果天天用,到现在还能用,那真是奇迹了。。IBM的电池一般用两年就差不多快挂了,

我有个T600X 电池早不能用了

楼主这个是有点背,才充放电18次,我的t60电池有50多W ,有一次因为长时间待机把电池耗尽了,结果再去充电也闪黄灯了。。
10楼说的对,一般是里面个别电芯内阻差异导致电压不同而使得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得刷芯片,或者换控制板

网友:
我的X61电池方案:低于70%充电,充到80%停止

充放电18次,无论用什么方案都不应该,可能是保护板坏了

楼主:
为什么充到80%停止?防过充吗?没必要吧。

楼主:
小声的问一下:联想售后换回去的电池是如何处理的,还有换上的配件是不是全新,还是维修过的,我今天换的电池显示生产日期是09年4月,充电0次。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锂电池如果充满电一年不用,一年之后满电量会缩水40%,而如果只剩一半电量的电池放置一年不用,漫电量只会缩水4%,所以长期不使用电池时,应该放掉一半左右的电才好。

网友:
我的X61电池方案:低于70%充电,充到80%停止

-------------------------------------------

你的电池从来都不充满时间长了会坏的。

电池没2个月需要深度放电一次,否则会影响寿命的

苹果猫你的电池也太强悍了吧?

我的x61 4芯电池新买的时候也就2小时,大半年过去了好像也没变

7个小时?8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