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一个大变压器连拖16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出现烧坏驱动器的原因?

楼主(2009-09-03):
我们进了一批驱动器,工作电源AC60V和AC16V双电源供电,一台驱动器的功率大概200W左右 我们的变压器为3200W输出的交流也没问题。但是16台一起接的时候老出现烧坏驱动器的问题,有时一上电就烧 有时候运行几小时后烧。
    初步怀疑可能是电压过高烧坏驱动器的,但变压器输出的为AC50V,接上负载也电压只能下降,不知道什么原因烧化驱动器的!是不是不允许几个驱动器并联使用呢,多个并联可能会有问题?多个并联使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
可能要注意电机的运行的反电动势的影响。多个驱动器可能造成反电动势的叠加。要在电机驱动输出接二极管 TVS之类的保护电路。

楼主:
就是变压器的输出线引了16组送给驱动器。这样16个驱动器的电源电压都一样了

楼主:
驱动器单个200W的变压器工作没问题。 就不知道这样并接有什么不妥? 是不是驱动器内部没加 压敏TVS等保护电路吧

网友:
我用A3977做驱动时曾烧过驱动器,主要是A3977烧坏。那是因为电机断相,或是驱动器通电时接电机或拆电机时造成的。

网友:
驱动器驱动的电机不是同时工作,这样就造成每个驱动器的负载在不断变化(相当于部分驱动器空载),这样可能会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等于电感)上产生感生电动势,造成某驱动器因为高压损坏。

用示波器测量变压器次级的波形是否叠加了尖刺脉冲。

楼主:
有道理,当驱动器负载不同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不同  有时候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那如果在驱动器内部加入压敏 TVS等保护应该可以了吧。

    还有问一下 3200W我只接一个驱动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只接一个驱动器应该没问题。

倒是可以在变压器的次级加一个TVS类的吸收装置。每个驱动器都加TVS多麻烦呀。

网友:
驱动器是脉动输出,电流值只是均值。
如果把变压器看成一个线圈,步进电机看成16X个线圈,功率管看成开关。那么就是一个大线圈,串联上至少32个并联的线圈。
只是开关的频率的很高,线圈又多,开关的时序又各不相同。当一个线圈产生的反动势还没完的时候,下一个又来了。所以,。。。

楼下继续

网友:
因看烧驱动器的那部分?是驱动器电源还是驱动部分来判断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AC60V和AC16V不是独立的吧

网友:
AC60V和AC16V是共地的吗?

楼主:
AC60V和AC16V驱动器是整流后共地的。
    10楼的解释没看懂!  个人感觉是不是应该16个驱动器同时工作的话应该没问题,当其中某个驱动器的电流突然骤变的话 在变压器的其他负边上产生感应电动势呢

网友:
这个与电感有没有关系?16个电机并联,相当与16个电感并联,这个时候感抗降低,对于交流来说 电抗降低,电流变大,所以实际工作中会烧驱动器,驱动器烧坏的时候你摸摸电机应该也很烫吧.

网友:
想了想,觉的感应电动势,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反正电机间不隔离使用肯定有问题,前级变压器隔离应该就OK了.

网友:
AC16V电源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