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推荐个单片机

楼主(2009-09-03):
主要用于健身车仪表显示用,笔段式lcd显示,300点左右,  想着找一款价格便宜的带lcd驱动的单片机,之前用的是义隆的,但是ic不好采购,想换其他厂家的和代理商.

请各位帮忙推荐.

网友:
用普通的单片机+1621LCD驱动

楼主:
那样成本不是会增加吗

网友:
带LCD驱动的单片机本身价格就不会太低。

楼主:
如果用普通单片机,那家的性价比高些

网友:
HT1621B点数不够,建议用HT1623

楼主:
HT1623 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