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请进来解释一下飞控黄色灯亮的原因

楼主(2009-09-03):
我在pitolan你那里买的成品四轴,5月到的货,到现在还没玩过10分钟,由于个人操控不好,一直坏,最近快修好了,还差一个电调,昨天接上了3个电调,自检及启动都正常,但是启动后黄色的灯就闪,不知道为什么,请解释一下

知情人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
我没用过pitolan 的套件,但是对论坛的几个兄弟的硬件了解一二,我来说一下

----------------------

pitolan 的套件的黄灯,其实在原版上是蜂鸣器。

一般只有锂电池电压过低 会叫。

还有 少一个电调也会叫的,FC I2C那块的错误处理函数你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

电调的mos管损坏是电机会启动,“滴”一下就卡住了。正常是“滴滴”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螺旋桨也会转动的。

--------------------

楼主:
谢谢回复!*~*那可能是少了个电调的原因吧。那个什么函数是什么啊,我不懂单片机…

网友:
【楼主位】 dayubobo

如2楼所说,请确保四个电调能正常工作以及电压高于10.5V左右(视MK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