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 福禄克15B 上海产

楼主(2009-09-03):
刚买来的15B 开_苞
我有点后悔。。。。。。
档位开关很顿,过冲
其它的看图。。。
手机拍的不会压缩 下载看吧

楼主:
图片20090903012反了
看下面这个

网友:
多少钱呢?

楼主:
不开票320

楼主:
我的表是在本地的电子市场买的(珠海)
不要误会我是卖表的
当时17B和15B相差100
我选择15B
此机CPU左边少了一部分零件不知能否升级17B

网友:
哼哼……最近流行COB?

网友:
15B-->17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2077

网友:
这个表就是自动量程慢了点,手动还是很快的。精度没有问题,质量可靠,表笔很耐用。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
15B 测交流电压是什么原理啊,读取的电压值是有效值?

对交流非正弦信号做AD采样后,通过什么样的计算公式得到的计算值才能与15B读取的电压值保持一致,谢谢!

现在做移相电压调节,要对近似闭环控制,电压变差5V就足够了

网友:
新出的FLUKE的表都是这样的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封装就是好几年前产的了。

网友:
我又看见了,好大一坨牛屎,牛都受不了了,被你们吹的把牛屎都拉出来了!

网友:
320元买了一堆牛屎,福禄克也用这种低挡的工艺来骗中国人的钱.

网友(2011-05-17):
15b二极管档测不到发光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和截止压降!

网友:
便宜就是硬道理!

网友:
我们公司一个15B,一个17B,测交流电压,220V的时候相差3V左右,不知道那个准确,,,

网友:
板子上写的17B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b二极管档测不到发光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和截止压降!

网友(2011-10-26):
我的15B也有这样的问题。电容档不归零

网友(2012-03-05):
我也准备购买一个15B 但出售表的老板和我说,15B没进口的都是国产代工的,我到现在还没购买呢

网友:
对牛屎的一直很排斥,除了10块钱一个的830B

网友(2012-04-06):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牛屎就不好,但说句实话,看着是不太舒服!
我的17B是很久以前买的,里面不是牛屎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