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tudy51-USB单片机实验开发系统 这套学习板下步怎么优化,对于好的建议 免费送

楼主(2009-09-03):
这是一套已经在武汉市场流通比较好的板子,做优化到现在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优化,希望大家 给建议 一便更好的提升性价比。
对于好的建议一旦采纳,即送空板与相关资料。

对于板子的一些性能与参数见下面详细介绍:

☆ EasyStudy51-USB 主板(正面图)

☆ EasyStudy51-USB 主板(背面图)

☆ ES-51系统综述
ES-51实验开发系统:是综合多年教学经验,开发出的一套被实践验证了的、优化单片机学习方法的配套学习工具!
ES-51系统集成有单片机应用/开发的完整功能,可直接作为学习/实验/开发等目标板。是初学者学习单片机应用技术的理想入门工具;也可作为单片机课程配套实验、课程设计、业余爱好、毕业设计、电子大赛等设计中的最小单片机系统板使用;由于,具有USB转串口部分,可以作为硬件USB转串口模块使用;同时,系统具有ISP接口能够实现在系统可编程,因而还可作为单片机简易编程开发工具。

☆ 硬件资源
MCS51兼容单片机、8位独立按键、8位独立LED、4位一体数码管、LCD液显、温度传感器DS18B20、USB转串口模块、12位数/模转换芯片、8导8位模/数转换芯片、无源蜂鸣器、总线扩展槽、ISP下载模块

☆ 实验课题
ES51-USB系统采用汇编和C语言对照编程的方法,开源全部代码。系统涉及的实验课题有:

◆基础型实验
(1) 并行接口实验
a.        I/O口作为输出端口实验。LED走马灯实验、蜂鸣器发声控制实验、数码管动态显示实验;
b.        I/O口作为输入端口实验。键控SMG显示实验、简易电子琴实验;
(2) 外部中断实验;单脉冲发生电路作为外部中断源,实现中断实验;
(3) 定时/计数器实验;单脉冲发生电路作为外部计数脉冲信号,实现定时/计数器实验;

◆提高型实验
(1) 数控PWM输出实验;
(2) 音乐演奏实验。扩展的无源蜂鸣器(Buzzer),实现音乐信号输出等实验;
(3)  I2C总线控制实验。实现对系统存储器资源的扩展;
(4) 串行通信实验。实现自发自收实验、单片机与单片机间通信、单片机与PC机间通讯等;
(5) 点阵字符型LCD显示实验。以字符形式实现灵活、多样的人机间信息交互;
(6) 电压采集(A/D)实验。扩展八位并行A/D 转换器ADC0809,实现A/D采样电压、SMG动态显示采集电压值;
(7) 键控D/A转换实验。扩展的十位串行D/A转换器TLC5615,实现D/A转换、LED亮度反映输出电压值;
(8) 温度传感器(DS18B20)实验。实现1-Wire总线访问、DS18B20驱动程序编写等相关实验;

◆综合型实验
(1) 波形发生器系统设计实验;(2) 数字电压表系统设计实验;(3) 数字温度计系统设计实验。

◆设计型实验
(1) 数字电子钟系统设计实验;(2) 多功能函数发生器系统设计实验;
(3) 多路信号采集系统设计实验;(4) 音乐盒系统设计实验;(5) 自主创新选题等。

☆ 标准配置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ES-51实验开发板        1        块        测试通过(12小时老化)、功能齐全
2        EA-I ISP下载线        1        条        ———
3        ES-51综合指导书        1        本        ★功能齐全、制作精美、打印本★
4        ES-51综合测试MCU        1        片        上电自动运行、测试系统各部分功能是否完好
5        USB通讯电缆        1        条        系统供电(Power)、串口下载(ISP)、通信口(UART)
6        ES-51产品光盘        1        张        ★51教程、资料包、软件包、系统实验程序★
7        产品配置卡        1        张        ———

☆ 硬件资源分配

☆ 系统特点
   1.USB提供——电源、转串口、ISP下载
   2.USB转串口——提供UART、以及SST/STC等支持串口下载的单片机。
   3.实验项目——参考学校的单片机教学用的【单片机教材】中相关芯片作为实验课题.(比方:1602液晶、数码管、ADC0809 、TLC5615、DS18B20、24C16)
   4.做工精细、带有板载全功能的测试程序。

网友:
0.既然是ES51-USB开发板,就要本着学习51单片机USB技术出发,最好配置纯USB接口的片子,嫌68013贵的话,用PDIUSBD12也不错
1.可以支持SD卡之类的大容量存储器
2.LED驱动电路占用口线太多,可以考虑使用HC595之类的片子驱动
3.尽管说ADC0809很有代表性,但是这个片子在实际中应用的很少,接近停产的片子了,类似你的DAC,可以用TLC系列的串行ADC
4.LCD可以考虑同时兼容LCD12864的,毕竟这个LCD用的人也很多
5.键盘的话,可以试一下矩阵键盘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适合初学者使用,只要价格合理,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学习者的青睐的!

网友:
底下那块亚克力板没必要。

楼主:
引用1楼:
0.既然是ES51-USB开发板,就要本着学习51单片机USB技术出发,最好配置纯USB接口的片子,嫌68013贵的话,用PDIUSBD12也不错
1.可以支持SD卡之类的大容量存储器
2.LED驱动电路占用口线太多,可以考虑使用HC595之类的片子驱动
3.尽管说ADC0809很有代表性,但是这个片子在实际中应用的很少,接近停产的片子了,类似你的DAC,可以用TLC系列的串行ADC
4.LCD可以考虑同时兼容LCD12864的,毕竟这个LCD用的人也很多
5.键盘的话,可以试一下矩阵键盘

下面 就我一些体会,对你的问题做答。
0.现在的USB芯片很多,国产的都有,但是作为单片机引用的入门学习 这个事由一定的难度。很多专门针对USB的套件,这个我没有多大的优势;
1.支持SD卡之类的。考虑过。可以外挂到【Sys BUS Interface】上面。但是遇到过 没有人买的尴尬局面。简单说 呵呵 停产了。
2.这个建议是很好   但是  我把LED 与KEY 挂接在一起 了   呵呵  也要同时对KEY的电路进行处理。 是可以考虑这建议。
3.以前在实验室做教员的时候  深有体会,想这些ADC0809的片子  教科书上用的都是它  学生看着很亲切,还有学生 就是喜欢用那些很成熟的片子  代码网站上 大把的   用TLC系列的DAC  TLC5615。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系统板 具有简易控制(并行KEY&LED、数码管)并行总线(ADC0809、LCD-1602)、SPI总线(TLC5615)、串行总线(UART——直接USB转 方便笔记本使用)I2C总线(24C16)、1-Wire总线(单总线 DS18B20)这样是整体的实验项目 和实验类型比较全;

4. 对于128*64做了一个扩展模块。是挂接在图片所示的两个线框的座子上面:v

5.键盘也在设计使用集成芯片ZLG7290作为外部扩展的功能模块

楼主:
回答 2、3楼的兄弟。

对于学习板的价格 不贵 绝对不贵。200不到的价格   外加打印版本的说明书、光盘都是丝印过了的。
亚克力底板、橡胶座(防止  学习板在使用过程中伤手【有直插器件】、外形美观也是绝对没话说  呵呵 都是和阿莫大哥学的哟 做事做到细微之处)

☆ EasyStudy51-USB 标准配置

☆ EasyStudy51-USB 光盘丝印

☆ EasyStudy51-USB 打印版 说明书

网友:
看了你的设计,很不错,非常适合初学者。同时我也希望你的板子能帮助更多的单片机爱好者。我也是武汉的。你可以考虑下1楼的建议。键盘和数码管显示、LED灯用并口太占资源了,建议用595和166扩展下,只要5个IO口就可以满足键盘和数码管显示、LED灯的设计。

楼主:
看来我的下一版  真的 会参考大家的 建议。

麻烦 1楼的兄弟给个地址  说道做到  给你邮寄块板子去  还望给更多的好建议。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多用途,比如51/avr通用实验板。我最初也是从51入门,自己做了一块51开发板,万用板焊的。后来听说了avr,pic,凌阳等。感觉avr不错,和51下载线通用,mega系列还带ad,eeprom等,功能很强,但是一直没时间再做实验板,也有过把51实验板改成通用板的想法,一直没做,楼主可以试试,我感觉不错。

网友:
建议LED灯用贴片的,按键没必要那么多,复位按键能放在普通按键旁边更好,方便复位。中间位置还不够紧凑,可以增加1302,红外接收,PS2等一些功能。

楼主:
现在由于端口不够  已经使用了 几根跳线。要是真的 把按键和 LED灯  换为 595之类控制的话  是有多余的 端口可以考虑外加 1302之类的。

希望1楼的 【sunnyhook 】朋友 给下 地址  我承诺送给你一套。

网友:
要是也能用AVR的单片机的话,就强了,到时候就不用在买一个AVR学习板了,

楼主:
用AVR要外加一个条件的。
呵呵   使用 8515之类的 与51是Pin to Pin的AVR单片机就可以了的;

这个我也试过。还有就是下载线的接口也不同,做线的时候要稍微注意点。
可以参考下 我下面的设计。是新版本设计  呵呵 还没有产品化的 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42674&bbs_page_no=1&bbs_id=1006

上面这个板子更不错,可惜联系不到楼主

楼主:
呵呵  楼上的那位  只是功能有些不同。  还有可能是针对单片机学习的 DIY只用 没有形成商品化的哟。

还有功能方面  试验项目 均不一样的    入门者 使用你的套件   估计还是 有一定的难度哟

也对那些 特别是收音机 模块感兴趣 但是 一直没有买到 遗憾。

网友:
LCD1286的引脚,多引出几个不同驱动接口, 以前我买的板子LCD接口与买回来的LCD模块接口对不上,自己焊接洞洞板转换太麻烦了

网友:
ks0108与t6963c  市面上,这两种驱动的液晶模块比较多吧!

楼主:
放心 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已经有转接板 就是做在那个总线接口上。洞洞板 焊接 是比较麻烦。
只是 51外围要增加其他功能口。再添加多余的 接插件口 是有一定的难度,存在很多复用之类的

楼主:
下一步 我会逐步公开  这块板子的 资料  因为  现在 发现市场上 已经有 板子 在仿制。呵呵呵

网友(2012-04-12):
楼主,您好,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有朋友送我一块你这样的板子,但没有资料,能否麻烦楼主传一份学习资料给我,邮箱:liaolei5020@163.com,非常谢谢!

网友A: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學習板,沒什麼特色,市面上的都差不多是按書上的資料去做板子.

我認為應該要做就做不同的,如增加如下功能:
1.不要用DS18B20這種溫度IC了,又貴又不實用,有一種也是三腳的溫度檢測元件,外形與DS18B20很像,但輸出的是線性電平,可以直接用AD進行測溫,單價也很低.比較接近市場.
2.增加光敏電阻.
3.現在的單片機都有ADC和PWM功能了,外接ADC和DAC我認為是最沒必要的.如果你做產品你會把一個有ADC的單片機,不去用它內置的,反而外接一個ADC0809嗎?不現實.
4.LED和按鍵,液晶顯示等做成模塊插在主板上.方便取下來使用,模塊排版做成實用一點,比如,上方放一個1602LCD或12864,下面8個LED,按鍵做成左邊4個豎排,右邊十字排法.
5.做AVR和C51切換開關.
6.增加485通信电路,方便使用。
7.PCB板背面留几种SMT封装的单片机焊盘.
8.ADC部份,输入放一个电位器,PWM输出经滤波电路后放一个LED,这样可以看到PWM的效果,因为不同的单片机其ADC和PWM脚位不同,可以做成模块的模式放在电路里面,使用时用线跳接.

想到的暫時這幾點,不過我認為還可以放很多很實用而且成本又很低的電路模塊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學習板,沒什麼特色,市面上的都差不多是按書上的資料去做板子.   我認為應該要做就做不 ...

贊同!很多學習板僅僅是學習,沒有考慮向實際應用的過渡,而且很多學習程序都是教科書式的,和實際應用相差甚遠~
個人意見,不一定正確^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