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MEM数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9-03):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8x16ASCII[][16]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18,0x3C,0x3C,0x3C,0x18,0x18,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36,0x36,0x7F,0x36,0x36,0x36,0x7F,0x36,0x36,0x00,0x00,0x00,0x00},/*"#",3*/

        {0x00,0x18,0x18,0x3C,0x66,0x60,0x30,0x18,0x0C,0x06,0x66,0x3C,0x18,0x18,0x00,0x00},/*"$",4*/

        {0x00,0x00,0x70,0xD8,0xDA,0x76,0x0C,0x18,0x30,0x6E,0x5B,0x1B,0x0E,0x00,0x00,0x00},/*"%",5*/

        {0x00,0x00,0x00,0x38,0x6C,0x6C,0x38,0x60,0x6F,0x66,0x66,0x3B,0x00,0x00,0x00,0x00},/*"&",6*/

        {0x00,0x00,0x00,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C,0x18,0x18,0x30,0x30,0x30,0x30,0x30,0x18,0x18,0x0C,0x00,0x00},/*"(",8*/

        {0x00,0x00,0x00,0x30,0x18,0x18,0x0C,0x0C,0x0C,0x0C,0x0C,0x18,0x18,0x30,0x00,0x0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36,0x1C,0x7F,0x1C,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7E,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C,0x18,0x00,0x00},/*",",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00},/*".",14*/

        {0x00,0x00,0x00,0x06,0x06,0x0C,0x0C,0x18,0x18,0x30,0x30,0x60,0x60,0x00,0x00,0x00},/*"/",15*/

        {0x00,0x00,0x00,0x1E,0x33,0x37,0x37,0x33,0x3B,0x3B,0x33,0x1E,0x00,0x00,0x00,0x00},/*"0",16*/

        {0x00,0x00,0x00,0x0C,0x1C,0x7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0,0x00,0x00,0x00},/*"1",17*/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06,0x0C,0x18,0x3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2",18*/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06,0x1C,0x0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3",19*/

        {0x00,0x00,0x00,0x30,0x30,0x36,0x36,0x36,0x66,0x7F,0x06,0x06,0x00,0x00,0x00,0x00},/*"4",20*/

        {0x00,0x00,0x00,0x7E,0x60,0x60,0x60,0x7C,0x06,0x06,0x0C,0x78,0x00,0x00,0x00,0x00},/*"5",21*/

        {0x00,0x00,0x00,0x1C,0x18,0x30,0x7C,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6",22*/

        {0x00,0x00,0x00,0x7E,0x06,0x0C,0x0C,0x18,0x18,0x3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7",23*/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76,0x3C,0x6E,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8",24*/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3E,0x0C,0x18,0x38,0x00,0x00,0x00,0x00},/*"9",25*/

        {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00},/*":",26*/

        {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1C,0x1C,0x0C,0x18,0x00,0x00},/*";",27*/

        {0x00,0x00,0x00,0x06,0x0C,0x18,0x30,0x60,0x30,0x18,0x0C,0x06,0x00,0x00,0x00,0x00},/*"<",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7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9*/

        {0x00,0x00,0x00,0x60,0x30,0x18,0x0C,0x06,0x0C,0x18,0x30,0x60,0x00,0x00,0x00,0x00},/*">",30*/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0C,0x18,0x18,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31*/

        {0x00,0x00,0x00,0x7E,0xC3,0xC3,0xCF,0xDB,0xDB,0xCF,0xC0,0x7F,0x00,0x00,0x00,0x00},/*"@",32*/

        {0x00,0x00,0x00,0x18,0x3C,0x66,0x66,0x66,0x7E,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A",33*/

        {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7C,0x66,0x66,0x66,0x7C,0x00,0x00,0x00,0x00},/*"B",34*/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0,0x60,0x60,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C",35*/

        {0x00,0x00,0x00,0x78,0x6C,0x66,0x66,0x66,0x66,0x66,0x6C,0x78,0x00,0x00,0x00,0x00},/*"D",36*/

        {0x00,0x00,0x00,0x7E,0x60,0x60,0x60,0x7C,0x60,0x6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E",37*/

        {0x00,0x00,0x00,0x7E,0x60,0x60,0x60,0x7C,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F",38*/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0,0x60,0x6E,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G",39*/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7E,0x66,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H",40*/

        {0x00,0x00,0x00,0x3C,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3C,0x00,0x00,0x00,0x00},/*"I",41*/

        {0x00,0x00,0x00,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J",42*/

        {0x00,0x00,0x00,0x66,0x66,0x6C,0x6C,0x78,0x6C,0x6C,0x66,0x66,0x00,0x00,0x00,0x00},/*"K",43*/

        {0x00,0x00,0x0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L",44*/

        {0x00,0x00,0x00,0x63,0x63,0x77,0x6B,0x6B,0x6B,0x63,0x63,0x63,0x00,0x00,0x00,0x00},/*"M",45*/

        {0x00,0x00,0x00,0x63,0x63,0x73,0x7B,0x6F,0x67,0x63,0x63,0x63,0x00,0x00,0x00,0x00},/*"N",46*/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O",47*/

        {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7C,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P",48*/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C,0x06,0x00,0x00},/*"Q",49*/

        {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7C,0x6C,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R",50*/

        {0x00,0x00,0x00,0x3C,0x66,0x60,0x30,0x18,0x0C,0x0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S",51*/

        {0x00,0x00,0x00,0x7E,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T",52*/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U",53*/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18,0x00,0x00,0x00,0x00},/*"V",54*/

        {0x00,0x00,0x00,0x63,0x63,0x63,0x6B,0x6B,0x6B,0x36,0x36,0x36,0x00,0x00,0x00,0x00},/*"W",55*/

        {0x00,0x00,0x00,0x66,0x66,0x34,0x18,0x18,0x2C,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X",56*/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3C,0x18,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Y",57*/

        {0x00,0x00,0x00,0x7E,0x06,0x06,0x0C,0x18,0x30,0x6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Z",58*/

        {0x00,0x00,0x00,0x3C,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C,0x00},/*"[",59*/

        {0x00,0x00,0x00,0x60,0x60,0x30,0x30,0x18,0x18,0x0C,0x0C,0x06,0x06,0x00,0x00,0x00},/*"\",60*/

        {0x00,0x00,0x00,0x3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3C,0x00},/*"]",61*/

        {0x00,0x18,0x3C,0x6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6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_",63*/

        {0x00,0x38,0x18,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6,0x06,0x3E,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a",65*/

        {0x00,0x00,0x00,0x60,0x6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7C,0x00,0x00,0x00,0x00},/*"b",66*/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66,0x60,0x60,0x60,0x66,0x3C,0x00,0x00,0x00,0x00},/*"c",67*/

        {0x00,0x00,0x00,0x06,0x06,0x3E,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d",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7E,0x60,0x60,0x3C,0x00,0x00,0x00,0x00},/*"e",69*/

        {0x00,0x00,0x00,0x1E,0x30,0x30,0x30,0x7E,0x30,0x3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f",7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6,0x06,0x7C,0x00},/*"g",71*/

        {0x00,0x00,0x00,0x60,0x6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h",72*/

        {0x00,0x00,0x18,0x18,0x00,0x78,0x18,0x18,0x18,0x18,0x18,0x7E,0x00,0x00,0x00,0x00},/*"i",73*/

        {0x00,0x00,0x0C,0x0C,0x00,0x3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78,0x00},/*"j",74*/

        {0x00,0x00,0x00,0x60,0x60,0x66,0x66,0x6C,0x78,0x6C,0x66,0x66,0x00,0x00,0x00,0x00},/*"k",75*/

        {0x00,0x00,0x00,0x7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7E,0x00,0x00,0x00,0x00},/*"l",76*/

        {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6B,0x6B,0x6B,0x6B,0x6B,0x63,0x00,0x00,0x00,0x00},/*"m",77*/

        {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n",78*/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o",79*/

        {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7C,0x60,0x60,0x60,0x00},/*"p",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6,0x06,0x06,0x00},/*"q",81*/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E,0x70,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r",82*/

        {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60,0x60,0x3C,0x06,0x06,0x7C,0x00,0x00,0x00,0x00},/*"s",83*/

        {0x00,0x00,0x00,0x30,0x30,0x7E,0x30,0x30,0x30,0x30,0x30,0x1E,0x00,0x00,0x00,0x00},/*"t",84*/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u",85*/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18,0x00,0x00,0x00,0x00},/*"v",86*/

        {0x00,0x00,0x00,0x00,0x00,0x63,0x6B,0x6B,0x6B,0x6B,0x36,0x36,0x00,0x00,0x00,0x00},/*"w",87*/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3C,0x18,0x3C,0x66,0x66,0x00,0x00,0x00,0x00},/*"x",88*/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C,0x18,0xF0,0x00},/*"y",89*/

        {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6,0x0C,0x18,0x3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z",90*/

        {0x00,0x00,0x00,0x0C,0x18,0x18,0x18,0x30,0x60,0x30,0x18,0x18,0x18,0x0C,0x00,0x00},/*"{",91*/

        {0x00,0x00,0x00,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00},/*"|",92*/

        {0x00,0x00,0x00,0x30,0x18,0x18,0x18,0x0C,0x06,0x0C,0x18,0x18,0x18,0x30,0x00,0x00},/*"}",93*/

        {0x00,0x00,0x00,0x71,0xDB,0x8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4*/
};

改成这样可以不?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8x16ASCII[][16] PROGMEM=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18,0x3C,0x3C,0x3C,0x18,0x18,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36,0x36,0x7F,0x36,0x36,0x36,0x7F,0x36,0x36,0x00,0x00,0x00,0x00},/*"#",3*/

        {0x00,0x18,0x18,0x3C,0x66,0x60,0x30,0x18,0x0C,0x06,0x66,0x3C,0x18,0x18,0x00,0x00},/*"$",4*/

        {0x00,0x00,0x70,0xD8,0xDA,0x76,0x0C,0x18,0x30,0x6E,0x5B,0x1B,0x0E,0x00,0x00,0x00},/*"%",5*/

        {0x00,0x00,0x00,0x38,0x6C,0x6C,0x38,0x60,0x6F,0x66,0x66,0x3B,0x00,0x00,0x00,0x00},/*"&",6*/

        {0x00,0x00,0x00,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C,0x18,0x18,0x30,0x30,0x30,0x30,0x30,0x18,0x18,0x0C,0x00,0x00},/*"(",8*/

        {0x00,0x00,0x00,0x30,0x18,0x18,0x0C,0x0C,0x0C,0x0C,0x0C,0x18,0x18,0x30,0x00,0x0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36,0x1C,0x7F,0x1C,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7E,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C,0x18,0x00,0x00},/*",",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00},/*".",14*/

        {0x00,0x00,0x00,0x06,0x06,0x0C,0x0C,0x18,0x18,0x30,0x30,0x60,0x60,0x00,0x00,0x00},/*"/",15*/

        {0x00,0x00,0x00,0x1E,0x33,0x37,0x37,0x33,0x3B,0x3B,0x33,0x1E,0x00,0x00,0x00,0x00},/*"0",16*/

        {0x00,0x00,0x00,0x0C,0x1C,0x7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0,0x00,0x00,0x00},/*"1",17*/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06,0x0C,0x18,0x3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2",18*/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06,0x1C,0x0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3",19*/

        {0x00,0x00,0x00,0x30,0x30,0x36,0x36,0x36,0x66,0x7F,0x06,0x06,0x00,0x00,0x00,0x00},/*"4",20*/

        {0x00,0x00,0x00,0x7E,0x60,0x60,0x60,0x7C,0x06,0x06,0x0C,0x78,0x00,0x00,0x00,0x00},/*"5",21*/

        {0x00,0x00,0x00,0x1C,0x18,0x30,0x7C,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6",22*/

        {0x00,0x00,0x00,0x7E,0x06,0x0C,0x0C,0x18,0x18,0x3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7",23*/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76,0x3C,0x6E,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8",24*/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3E,0x0C,0x18,0x38,0x00,0x00,0x00,0x00},/*"9",25*/

        {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00},/*":",26*/

        {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C,0x00,0x00,0x00,0x1C,0x1C,0x0C,0x18,0x00,0x00},/*";",27*/

        {0x00,0x00,0x00,0x06,0x0C,0x18,0x30,0x60,0x30,0x18,0x0C,0x06,0x00,0x00,0x00,0x00},/*"<",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7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9*/

        {0x00,0x00,0x00,0x60,0x30,0x18,0x0C,0x06,0x0C,0x18,0x30,0x60,0x00,0x00,0x00,0x00},/*">",30*/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0C,0x18,0x18,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31*/

        {0x00,0x00,0x00,0x7E,0xC3,0xC3,0xCF,0xDB,0xDB,0xCF,0xC0,0x7F,0x00,0x00,0x00,0x00},/*"@",32*/

        {0x00,0x00,0x00,0x18,0x3C,0x66,0x66,0x66,0x7E,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A",33*/

        {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7C,0x66,0x66,0x66,0x7C,0x00,0x00,0x00,0x00},/*"B",34*/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0,0x60,0x60,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C",35*/

        {0x00,0x00,0x00,0x78,0x6C,0x66,0x66,0x66,0x66,0x66,0x6C,0x78,0x00,0x00,0x00,0x00},/*"D",36*/

        {0x00,0x00,0x00,0x7E,0x60,0x60,0x60,0x7C,0x60,0x6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E",37*/

        {0x00,0x00,0x00,0x7E,0x60,0x60,0x60,0x7C,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F",38*/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0,0x60,0x6E,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G",39*/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7E,0x66,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H",40*/

        {0x00,0x00,0x00,0x3C,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3C,0x00,0x00,0x00,0x00},/*"I",41*/

        {0x00,0x00,0x00,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J",42*/

        {0x00,0x00,0x00,0x66,0x66,0x6C,0x6C,0x78,0x6C,0x6C,0x66,0x66,0x00,0x00,0x00,0x00},/*"K",43*/

        {0x00,0x00,0x0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L",44*/

        {0x00,0x00,0x00,0x63,0x63,0x77,0x6B,0x6B,0x6B,0x63,0x63,0x63,0x00,0x00,0x00,0x00},/*"M",45*/

        {0x00,0x00,0x00,0x63,0x63,0x73,0x7B,0x6F,0x67,0x63,0x63,0x63,0x00,0x00,0x00,0x00},/*"N",46*/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O",47*/

        {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7C,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P",48*/

        {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C,0x06,0x00,0x00},/*"Q",49*/

        {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7C,0x6C,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R",50*/

        {0x00,0x00,0x00,0x3C,0x66,0x60,0x30,0x18,0x0C,0x0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S",51*/

        {0x00,0x00,0x00,0x7E,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T",52*/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U",53*/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18,0x00,0x00,0x00,0x00},/*"V",54*/

        {0x00,0x00,0x00,0x63,0x63,0x63,0x6B,0x6B,0x6B,0x36,0x36,0x36,0x00,0x00,0x00,0x00},/*"W",55*/

        {0x00,0x00,0x00,0x66,0x66,0x34,0x18,0x18,0x2C,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X",56*/

        {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3C,0x18,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Y",57*/

        {0x00,0x00,0x00,0x7E,0x06,0x06,0x0C,0x18,0x30,0x6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Z",58*/

        {0x00,0x00,0x00,0x3C,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C,0x00},/*"[",59*/

        {0x00,0x00,0x00,0x60,0x60,0x30,0x30,0x18,0x18,0x0C,0x0C,0x06,0x06,0x00,0x00,0x00},/*"\",60*/

        {0x00,0x00,0x00,0x3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3C,0x00},/*"]",61*/

        {0x00,0x18,0x3C,0x6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6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_",63*/

        {0x00,0x38,0x18,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6,0x06,0x3E,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a",65*/

        {0x00,0x00,0x00,0x60,0x6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7C,0x00,0x00,0x00,0x00},/*"b",66*/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66,0x60,0x60,0x60,0x66,0x3C,0x00,0x00,0x00,0x00},/*"c",67*/

        {0x00,0x00,0x00,0x06,0x06,0x3E,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d",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7E,0x60,0x60,0x3C,0x00,0x00,0x00,0x00},/*"e",69*/

        {0x00,0x00,0x00,0x1E,0x30,0x30,0x30,0x7E,0x30,0x3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f",7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6,0x06,0x7C,0x00},/*"g",71*/

        {0x00,0x00,0x00,0x60,0x6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h",72*/

        {0x00,0x00,0x18,0x18,0x00,0x78,0x18,0x18,0x18,0x18,0x18,0x7E,0x00,0x00,0x00,0x00},/*"i",73*/

        {0x00,0x00,0x0C,0x0C,0x00,0x3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0C,0x78,0x00},/*"j",74*/

        {0x00,0x00,0x00,0x60,0x60,0x66,0x66,0x6C,0x78,0x6C,0x66,0x66,0x00,0x00,0x00,0x00},/*"k",75*/

        {0x00,0x00,0x00,0x7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7E,0x00,0x00,0x00,0x00},/*"l",76*/

        {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6B,0x6B,0x6B,0x6B,0x6B,0x63,0x00,0x00,0x00,0x00},/*"m",77*/

        {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00,0x00,0x00,0x00},/*"n",78*/

        {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0,0x00,0x00,0x00},/*"o",79*/

        {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66,0x66,0x66,0x66,0x66,0x7C,0x60,0x60,0x60,0x00},/*"p",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6,0x06,0x06,0x00},/*"q",81*/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E,0x70,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r",82*/

        {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60,0x60,0x3C,0x06,0x06,0x7C,0x00,0x00,0x00,0x00},/*"s",83*/

        {0x00,0x00,0x00,0x30,0x30,0x7E,0x30,0x30,0x30,0x30,0x30,0x1E,0x00,0x00,0x00,0x00},/*"t",84*/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E,0x00,0x00,0x00,0x00},/*"u",85*/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18,0x00,0x00,0x00,0x00},/*"v",86*/

        {0x00,0x00,0x00,0x00,0x00,0x63,0x6B,0x6B,0x6B,0x6B,0x36,0x36,0x00,0x00,0x00,0x00},/*"w",87*/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3C,0x18,0x3C,0x66,0x66,0x00,0x00,0x00,0x00},/*"x",88*/

        {0x00,0x00,0x00,0x00,0x00,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x0C,0x18,0xF0,0x00},/*"y",89*/

        {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6,0x0C,0x18,0x30,0x60,0x7E,0x00,0x00,0x00,0x00},/*"z",90*/

        {0x00,0x00,0x00,0x0C,0x18,0x18,0x18,0x30,0x60,0x30,0x18,0x18,0x18,0x0C,0x00,0x00},/*"{",91*/

        {0x00,0x00,0x00,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00},/*"|",92*/

        {0x00,0x00,0x00,0x30,0x18,0x18,0x18,0x0C,0x06,0x0C,0x18,0x18,0x18,0x30,0x00,0x00},/*"}",93*/

        {0x00,0x00,0x00,0x71,0xDB,0x8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4*/
};

网友:
const 可以不要了 , PROGMEM 这个作为数据类型说明

楼主:
可是加了那个PROGMEM,就不能直接用了!

pgm_read_byte好像是要用这个函数来读,那个函数是怎么读的?  一次毒多少字节?

网友:
pgm_read_byte函数名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字节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