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 AVR和MSP430哪个快?

楼主(2009-09-03):
都说MSP430功耗低 我不考虑功耗 就想知道运算速度哪个更快

网友:
同频率下 数据运算MSP430快,16位乘法器

楼主:
可是AVR是16M的 不知道MSP430是单周期单指令吗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测试哦

楼主:
曾经有人给我说 不要光要快 够用就行了 速度越快 功耗越大 出错概率越大
怎么还是忍不住的想比比

网友:
同频率应该是430快吧?没测过...

网友:
430快了,430是1MIPS/M,AVR应该只有0.9MIPS/M,再加上430是16位的,应用上相差更大了。

网友:
AVR应该只有0.9MIPS/M ??

不是 1 MIPS/M吗。

网友:
MSP430不是拿来比快的。

网友:
既然有速度的东西,当然可以比快吧?

网友:
论速度是430占优,论_功耗也是430抢先机,论稳定性AVR占绝对优势。

网友:
性能来看, 430肯定要强一些。

网友:
每种单片机都有自己的优势的劣势,选择的时候看自己最需要的是哪一点。

网友:
430快了,430是1MIPS/M,AVR应该只有0.9MIPS/M,再加上430是16位的,应用上相差更大了。

真不明白- -!

网友:
LZ
你精通哪一种,就用哪一种。
如果你对430不是很精通,你照样不可能发挥它的优势。
如果你对AVR不是很精通,你也不能发挥它的优势。
软件的配合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