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炸_弹——PUDN上DOWN的数控仿真系统源码

楼主(2009-09-03):
VB的,很有参考价值,稍作修改加上并口控制代码可以做成一个简易的CNC控制软件。

网友:
我有C#的数控仿真源代码.

网友:
VB的速度不够快吧?改成C++估计性能会提高不少

楼主:
P4 1.6GMH以上的机器如果用并口问题不大,能达到MACH3的速度,瓶颈在并口速度。如果简单DIY一下,用这个最方便,要做正规控制产品的话还是VC吧。

网友:
P4 1.6G的速度是够快,不过VB的东西要在WINDOWS上运行,这个东西有没有自己写的底层驱动?没有写驱动的话,平稳性、躁声和最高速度都跟MACH没得比的

楼主:
那你个上个不垃圾的东西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