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电源的工艺设计(看看什么叫牛!140mm*44mm*90mm做到5000W)

楼主(2009-09-04):
高密度电源的工艺设计(看看什么叫牛!140mm*44mm*90mm做到5000W)
   在世纪电源网看到“斜阳古道”大哥发了篇“高密度电源的工艺设计”,看了之后简直是叹服!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理图什么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找找,如果能仿制一台那就太好了!

高密度电源的工艺设计
  看来看看下面这张图,400V输入,48V输出通信电源,5000W输出功率,功率密度为147W/in^3,满载效率为94.75%,电路拓扑为磁集成倍流整流的ZVS移相全桥。这种工艺设计,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设计理念。

补充一点,开关频率为200kHz,副边有DSP芯片用于移相全桥控制及系统监控。
外部、内部均有散热器,同时中间也有一个大大的散热风扇。
拿出这个例子,一方面这是个人近年来看到过较好的高密度电源设计;另一方面也想说明一个电源设计,或电子产品设计,机械设计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而一般电子工程师只是关注于电路。

1。主电路:

2。机械结构:

网友:
VICTOR 的产品?

网友:
绝对的牛A与牛C之间!要是有拆机图就好了

网友:
崩溃,没有输出电感,与变压器合二为一。
那得多高的理论水平才能实现。。。。。。。。。。。

网友:
那个国家生产的???

网友:
说句脏话,,我靠。

楼主:
就是不知道啊,原帖链接http://www.21dianyuan.com/bbs/bbshome/topic.php?action=show_topic_tree&topic_id=6438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找找资料。

网友:
==========================================
开关频率为200kHz,副边有DSP芯片用于移相全桥控制及系统监控。
外部、内部均有散热器,同时中间也有一个大大的散热风扇。
==========================================

从这些我就能大体臆断出: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方案

不要因为这个设计貌似源于外国,就一定认为它是好的、是高手的出品

电源是一个系统整体设计中需要最高稳定性和独立性的部件

一个直流输入、直流定压输出的开关稳压电源用DSP来控制?稳定性从哪里来?别告诉我那个DSP软硬件都是宇航级的,30年持续运转不会有一次错误和跑飞……

一个电源,做得[看起来]再小有什么用?你散热器和散热风扇就不算体积了?风扇作为机械运动部件,损坏时是不是打算点个炮仗大家看看?

过分追求设计上的视觉豪华感,就和某些把CK内裤商标栏穿到牛仔裤外面的“娱乐明星”一样,庸俗和无聊……

网友:
苛刻的条件就要用苛刻的电路,LS如果不服气,可以用模拟电路做一个比人家牛的电源试试

网友:
牵扯到谐振,软开关 ,从原理上来讲,软件介入在全范围内才能获得较好的性能,否则只能在某个功率范围才有较好的性能。

但我始终不敢相信软件介入后的可靠性。

全功率这个电源要耗散277W的热量,我也很想知道外部要多大的散热器

网友:
一个电源,做得[看起来]再小有什么用?你散热器和散热风扇就不算体积了?风扇作为机械运动部件,损坏时是不是打算点个炮仗大家看看?
==================================================================
大功率电源,散热器和散热风扇是少不了,除非效率做到100%

如果效率达到94.75%,还是很牛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软件介入的电源可靠性更高。模拟电源的稳定是限制在比较窄的条件下。就拿PID来说,数字化后的PID稳定性比模拟的要高的多。如何让程序跑飞后快速回复才是主要难题,模拟电源其实也有跑飞问题,一般人感觉不到是因为回复的速度很快。

楼主:
7楼的老兄貌似电源方面的牛人,可否把你的大功率电源开源点资料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突然觉得好佩服 7楼

网友:
并不是因为源于外国才觉着它牛,其功率密度和效率才是牛X之处

网友:
【7楼】 watercat

有人佩服你了,,对于这个产品你说不一定好,你能大略的分析一下吗?

楼主:
【7楼】 watercat

    就是,如果只会说别人的不好,而说不出所以然来,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了。国外的牛不牛不敢说,但是这种密度能做到这样的效率,就值得咱们学习!或许这款电源的电路设计方面创新不够,但是人家的机械结构紧凑有创新啊!市面上又有多少这么高密度的大功率电源呢?你能整出个来吗?!

网友:
【11楼】 homemyc
积分:245
派别:
来自:
我个人认为软件介入的电源可靠性更高。模拟电源的稳定是限制在比较窄的条件下。就拿PID来说,数字化后的PID稳定性比模拟的要高的多。如何让程序跑飞后快速回复才是主要难题,模拟电源其实也有跑飞问题,一般人感觉不到是因为回复的速度很快。

=================================
恢复时间的快慢已经决定了可靠性,比如电力 通讯这些行业的应用,恢复太慢可能会引发事故

网友:
【18楼】 wuly
恢复时间的快慢已经决定了可靠性,比如电力 通讯这些行业的应用,恢复太慢可能会引发事故
======================================================================================
恢复时间的快慢是可靠性的一个方面而已,他可以有其他的保护电路。关键的应用一般不会单线供电。数字化的电源是大势所趋。比如CPU的多相供电管理芯片,里面很多数字化的电路,和用DSP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7楼果然是牛魔王,电源也懂 :)

不过我比较同意7楼的观点:

   有风扇就能难控制它的可靠性。
   万一风扇坏了(风扇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件),电源就无法工作了。

   贵价的服务器,虽然也有风扇,但如果风扇损坏了,仍能坚持正常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或自动降频处理的。

网友:
数千瓦的电源如果不加风扇,恐怕要用水冷了。

网友:
我知道几百w的电源都有热保护,风扇不接,过一会儿就自动热保护了。不会造成任何元件的损坏。这个5000w的难道没有热保护??

网友:
说的有点过激,其他方面不知道,但感觉7L在电源方面还是很弱的。

网友: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理图什么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找找,如果能仿制一台那就太好了! ------------说的不好听点,给你一台,给你固件,让你仿都仿不上来。

网友:
我们有一台发射机,220V的轴流风机散热,BF278功放管,风机一坏就烧一串BF278,几千块就没了。
那个机器设计也搞,没有过热保护电路不说,居然还每个单元装了一个电源开关——关风机的,误关一次几千块。偏偏有人会关的。
没有办法,只好做一个测温保护电路装上去。
同意老大的说法,风扇是最不可靠的。

楼主:
那到是真的,真的仿不来。最近在一个做1K多瓦的电源,所以想借鉴别人的长处而已。

网友:
晕 什么大功率上没有风扇 风扇成了不可靠的?
没有不可靠的风扇,只有不可靠的厂家!

就算风扇坏了,他系统就不能检测风扇是否工作呢?难道他就不会过热保护?

我以前厂搞逆变焊机电源,他再差也有个过流过热保护!
小鬼子的原装MOS管,IGBT模块都不用来料检验。(几千几万台都是这个样)
可是国产的东西你抽检没问题,批量乱七八糟的问题就来了!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家网站购物多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相信阿莫德网站,就像风扇不是关键,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网友:
多说二句,网上存在二种人:
1.看见国外的东西就鄙视(有关日本的因素的不算)
2.看见国外的东西就崇拜
3.?

网友:
【28楼】 oldfang 老方
晕 什么大功率上没有风扇 风扇成了不可靠的?
没有不可靠的风扇,只有不可靠的厂家!
--------------------------------------------
其它就不谈。高端的电脑是尽量避免风扇的。

风扇有机械部件,并且运动,是电脑主板上最容易损坏的。这点没有疑问。

只有在不得已的场合才使用风扇。

网友:
当然能不用风扇那是最理想。
但是这么小的体积要求能造5000W功率,不服不行!
没听说过几千瓦级别的电源用自然冷却的(希望有人见过的给我开开眼界)

网友:
整个一个电脑从电源到CPU到显卡好几个风扇,怎么省,那些东西功耗再低也有个几十W吧

网友:
我倒是见过一台HP奔腾级的电脑CPU没用风扇,用很厚的铝片来散热。不过电源还是有风扇的。
风扇可以大大到降低散热器到空气的热阻,价廉物美,大功率的场合,没理由不用。

网友:
5kW的小电源总得强制散热,风扇可能停,水冷可能锈蚀漏水,一切皆有可能,定期检修维护是少不了的。
高可靠性系统所有东西都不止一份,服务器CPU还有热插拔的,电源算个啥。

网友:
一个电源而已,没必要引申到做人的高度。这个电源哪里产的还不一定,从工艺上来讲,感觉国产化也没有问题,关键是有没有批量。

国内电源厂家比比皆是,技术不一定差,但很难做出好产品。
打个比方来说,我做一个48V 30A ,可能卖不了1500块,同样的电源,人家一个48V 30A可能几万,而且能上批量,这就是差距。就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做这一行,国内的环境差了很多,比如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原装进口的管子,假货、拆机货充斥市场,而且精湛的翻新技术、精湛的接腿技术、精湛的印字技术,让人难辨真假;比如我们很难定制一个器件,高昂的成本,低廉的售价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说到底还是大环境的问题,只能去适应而无力无法去改变,或者说没有实力去改变。

常常幻想能够不为器件选型而烦恼,但又被现实中的沉重打击所唤醒。

网友:
可靠性这档子事在中国,还真是难说,主要是观念问题。以前曾经打算用铁电来做点东西,卖芯片的人笑话我,用铁电干嘛?人不在了机子还在,言下之意,1年以后机子坏了最好,又有钱捞了……

网友:
人不在了机子还在
..........
这个就是奸商的典型语言啊
赚钱对个人是个好事,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产品的未来就没有了,永远只是加工厂
看越南 印度等国家的发展,加工厂的位置都难保了,到时候大家都没得混了

网友:
gxlujd 彩虹说的太对了,很多公司就是这么想的,不是他一次做不好,而是一次做好了赚不到钱,
我有时也想乙肝等病可能不是真的治不好,而是一次治好了医院药厂就断了财路

网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140X90X44的铜块上面,有260多瓦的热,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A:
感觉DSP是不是可靠似乎已经不是重点了,这个电源估计到最后输出的电能也是给下面的电路供电的,但是——————

谁又能保证它下面的电路也可以可靠工作30年?一个电路的可靠性显然不是一个电源就能决定的。

对于不懂的技术,我不会轻易去否定,也不会轻易去肯定,先将信将疑地放着吧,呵呵。

网友:
【7楼】 watercat 的不懂电源.

这个电源是牛B.
不过这个电源还只是后级DC/DC,就相当一个DC/DC模块(DC/DC模块都是体积小,功率大),输入还要加EMC、PFC、滤波电容,这些的体积都不小,整机体积还是不小.

网友:
还有,没有看到输出电容,莫非要外加?
电解电容的尺寸可不小

网友:
没有这样的电源技术磁悬浮怎么跑起来,呵呵,还有电磁弹射器=====

网友:
如果这是真的话,它应该在旁边还有一个强大的制冷系统.

网友:
高品质的电源很多都是DSP来做的,可靠性上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至于散热,有热力学的模型的可以来分析,大家如果感兴趣有专门的内容来讲的。我这里传个文章,可以参考一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7983.doc(文件大小:153K) (原文件名:MOSFET散热.doc)

网友:
我不相信设计者没考虑过cpu死机的问题

任何器件和设备都会发生故障,这不能回避的。
cpu死机很正常,我很相信这个dsp会在模块寿命周期里死机跑飞,其他元件也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关键是,如果cpu跑飞或者元件出现故障后能切断输出或自动恢复,同时能对外输出电源故障信号,那这个电源就是个好电源。

世界上没有100%的可靠,要近乎100%的可靠凭单机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冗余,所以这个东东用在苛刻环境中,必须有两套自检电路,来检测cpu和其他部件的错误并能送出故障信号,用于热备份切换

网友:
这个工艺倒是值得借鉴,其他指标都是很一般般。
一行隔一行呀,其实不算什么,4年前就出现了44mm*88mm*280mm、96%、3000W、220V输入48V输出的通讯电源,业界现在97%效率、380V交流输入、48V输出的高功率密度电源都有了,提醒一下:那可都是带PFC和DC/DC两级的变换就97%效率、EMC都过CLASS B的。

网友:
顶46楼的资料
能不能多发点

网友:
开关电源都理论上实现容易,做起来难的东西。
能做成这样俺就顶!

网友:
7楼大哥难道不知道 “heat sink”“high performance fan”是什么意思?

牛人那!

网友:
再来顶一下

网友:
这种东西真够忽悠的,那个主电路如果和这个实物是对等的话,看来又有很多人被骗了,全桥你再怎么ZVS,移相、DSP、、、、、
变压器后面2个二极管就是能出来5000W功率?
2个APT100S20B肖特基,要出来100A以上的电流,上面的损耗有多少,我看行家一看就可以算出来。后面要做这么大功率,全部是同步整流。

网友:
在我没有本事做一个出来,别人搞出来了,就是NB

网友:
电源做出来 容易 但是做好的 可是难上加难。国外的拆机电源 和我们 现在用的 都部在一个层次的哟  上次从 华田 买了两台回来研究  非常的欣赏

网友(2009-10-05):
无图无真相,刚刚拍了几张照片,来说明一下。

网友:
图片太大,重来。

网友:
无图无真相,刚刚拍了几张照片,来说明一下。

这个输出功率几千瓦的开关电源模块由这两块电路板构成:

为了方便看到PCB上面的走线,板上的主要元件已经被拆开:

a)崩溃,没有输出电感,与变压器合二为一。
   那得多高的理论水平才能实现。。。。。。。。。。。

b) 牵扯到谐振,软开关 ,从原理上来讲,软件介入在全范围内才能获得较好的性能,否则只能在某个功率范围才有较好的性能。
   但我始终不敢相信软件介入后的可靠性。

c) 有风扇就能难控制它的可靠性。
   万一风扇坏了(风扇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件),电源就无法工作了。

d) 还有,没有看到输出电容,莫非要外加?
   电解电容的尺寸可不小

e) 我看行家一看就可以算出来。后面要做这么大功率,全部是同步整流。

=======================================================================

a、谁说一定要有输出电感(假如你指的是储能电感的话)啦,你仔细看一下,这块板上就没有。充实一下理论水平啦 :)

b、这个开关电源的核心是摩托罗拉8位单片机(16位PWM输出),就我知道的,大部分已经在荒郊野外无故障地运行了近十年!

c、我认同风扇是比较容易损坏的部件,但风扇也有不同档次,大部分已经在荒郊野外连续运行了近十年的模块上的风扇照样呼呼的转,而这种模块还是属于低档的(指性能、可靠性等),只能装在野外!
   万一风扇坏了,电源还是照样工作(包括这种低档电源)! 一般我用到的开关电源模块如果风扇坏了,它会自动降功率使用(有n个模块并联,这个时候风扇好的其它模块会多分担一些功率输出),要是温度再升高,就会启动过热保护(温度阀值可以自由设定)。高级一些的设备还有更复杂的策略可以设置。
   在高要求的机器上(包括服务器,真正中高端的服务器里面是有很多个风扇的,它的一个电源模块价格就远高于普通所谓的商用服务器整机了),大把十年前的风扇一刻不停地运行到现在,噪声比市面上随便买到新风扇还小。

d、输出电容的尺寸实际上很小,要藏在铁壳中很容易。
   举个例子,我拍的这个东东输出功率几千瓦,电流60A,输出电容就由2个无极性电容(图中上方两个黄色长方形物体)和4个680uF的电解电容构成,占用的尺寸并不大。

e、同步整流的优势在于低压大电流。在48V通信电源的应用上,相对于传统二极管,由于电压高,它对于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并且因为电路复杂等原因降低了可靠性,所以在这类电源模块上比较少用同步整流。
   你看一下图中介于高频变压器T1和两个黄色长方形电容之间的4个东东,它们的编号分别是D13、D14、D16、D17,D代表二极管。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网友:
同步整流的输出是MOSFET,而不可能用肖特基.
48V输出部分的开关管耐压起码要在200V以上,而且额定电流要非常大,这样的MOSFET,结电容会很大,开关损耗也非常大.如果使用肖特基,不过没有300V以上的肖特基,一般都使用快恢复.而快恢复的正向导通都比较大,电流大的话,这个热就很厉害了.看图中,只用了两个管子做输出.平均每个都要走50A了.

网友:
mark一下,回来好好学习!

网友:
开关变换器的应用性极强,很多拓扑结构或系统在没有分析清楚前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在应用过程中,人们发现很多不规则的奇怪现象如刺耳的电磁噪声、控制系统的间歇不稳定和临界运行的突然崩溃等。
另外当电路的一些参数发生变化的时候, 如输入电压与反馈增益等, 系统的输出会变得杂乱无章,这些现象大都会影响到系统的工作稳定性。对于这些奇异现象,从前包括现在大部分的工程设计人员是凭借经验,通过调节电路元件的参数来避免它们的发生。

网友:
嗬嗬,长见识。
高可靠系统也是一门学问了。

网友:
悲哀啊!老外的东西我们还是接触太少了!

网友:
老美先进我们100年啊,

网友:
前几天做产品用的很大的磁芯,估计有2KW,那个磁芯都比这个尺寸大,所以说这个有5KW,除非能找到很小的5KW的磁芯,要不本人铁定不相信,最少在国内是做不出来。

网友(2009-11-24):
两个字

强   神

网友:
现在的电源主要是强调一个密度,一个结构,但这些条件能突破一个效率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用dsp来进行控制的话两者之间肯定会存在一个电磁干扰的问题。但老外能做出来使用打心里我还是很看佩服他们的,敢于去尝试。现在国内的电源主要还是基于之前的技术没有更大的突破,的确是国人的耻辱,搞电源的同行们好好的争口气,做出比老外更出色的电源来,为国为自己争光。

网友:
爱默生的2900,220输入,48v输出就是2406控制的。故障率比模拟电路控制的只底不高。
48V CDR整流耐压大概要3被以上输出电压。在150-200V这个电压下,同步整流的问题多多。
大功率电源多为正激结构,输出的LC结构中,一般要L承担90%的纹波,所以后便只需要较小的电容即可。一般48V50A用到2000uf左右都算大的了。
风扇的可靠性问题就不必讨论了,大功率电源是必须的结构。如果不用风扇,势必提高运行温度,由此带来的MTBF下降可能更大。实际上,大功率,尤其是通信电源,多机并联是必须的,因而平均负荷一般在30%甚至更低,这时机器的热量不大,风扇管理电路会降低风扇运行速度以减少磨损。风扇管理电路还能就风扇失效提出告警。

评价一个电源系统的可靠性不是依靠单个电源,而是要看系统的构成。设计得再好的电源都有可能在MTBF之内损坏。关键是要有一个机制能够消除这种隐患。
通信行业的做法是,前端有发电机、市电、UPS,中间是ACDC,后便是电池组。上面电源就是给电池组浮充的。只有在长时间停电且超过电池组放电容量才有可能失效。
单电源结构设计的再好,也不可能做到冗余电源的可靠性。
没有风扇未必就是好的。

这个电源工艺、技术都是一流的。的确值得学习。

网友:
上面电源应该是一个完整电源的DCDC部分。前级的APFC部分提供385-420V的稳定电源,后便应该还有EMI滤波器,然后才能接入直流总线。
这类通信电源的长时间工作负荷一般不超过30%,甚至可能20%还要低。
FB ZVS CDR结构能够稍稍拓展 ZVS 运行区间。效率会比全波整流稍高一些。

还有,每个整流管的电流不是50A,而是70A,50%的方波的有效值是0.707,计算损耗要用有效值。

网友(2010-01-03):
多是牛人啊!

网友:
果然是牛人出产的,不过功率那么大,散热确实很有问题啊

网友:
搞电源的路过..补充下楼上某人的一个误区,高频电源的变压器一般不说多大功率的..因为他受频率影响很大的,一般是说尺寸,材料,

网友(2015-06-05):
要真能搞台样机就爽了

网友(2015-12-03):
军工产品

网友:
强制风冷对高功率密度模块散热来说是最为低成本高效的方法了。
这里模块效率虽然很高,但以5000W为计算,也得有两百多瓦需要散热出去,
所以,高性能的风扇是绕不开的。

从可靠性角度上来讲,除了选用可信赖的风扇外,还应该加上热保护和风扇转速监测。

网友:
看完一圈评论长了不少姿势

网友:
才看到这老帖,61楼那个电源太亲切了,新西兰15年前的水平,后来被国内代理商山寨赶跑了,山寨货5,6年前就是1楼的水平:)
现在华为的水平是最高效率大于97%,不过比较贵。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DSP是不是可靠似乎已经不是重点了,这个电源估计到最后输出的电能也是给下面的电路供电的,但是——— ...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中使用DSP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目前已有的硬件芯片没有能完成该功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中使用DSP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目前已有的硬件芯片没有能完成该功能的吗? ...

猜测是2个原因,增加仿制的难度,直接增加通信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测是2个原因,增加仿制的难度,直接增加通信控制功能。

好像听说过很多复杂一点的电源,要求加CAN总线控制,但如果没这个要求呢?只是为了增加破解难度?
还有,TI的28035,加了高精度PWM模块,精度误差控制在150ps内,这种精度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
漂亮,放在现在看这个功率密度还是蛮高的。跟现在的技术比,效率低了些,NB的能做到98%以上了

网友(2023-07-05):
不错,牛,这么大功率

网友:
vicor的电源模块原理和这玩意好像一样,而且功率密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