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II 的时钟设计问题

楼主(2009-09-04):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MAX II EPM570中有四个时钟引脚,如果我的设计只用一个外部时钟,是否将四个引脚都接到同一个有源晶振上?
另外IO BANK 干什么用的?

请赐教。

网友:
不必,接一个就可以了,其余的当作普通IO口用就好了,io bank是厂家区分出来的,把器件的引脚分成几个bank,每个bank可以单独供电,并且各个bank的电压可以不同,这样就可以做电平转换。不知说清楚了没?

楼主:
明白了,谢谢叶子大虾。
听君一句话,胜查十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