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连接minicube2问题

楼主(2009-09-04):
1 (原文件名:截图00.png)

2 (原文件名:截图01.png)

3 (原文件名:截图02.png)

4 (原文件名:截图03.png)
用IAR连接minicube2时进行了以上的设置,debug后出现

5 (原文件名:截图04.png)
点击“确定”后,进行了如下操作:

6 (原文件名:截图05.png)
OK后,有出现如下对话框:

7 (原文件名:截图06.png)

设备的连接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下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助。。。

楼主:
iar版本是4.60A。

网友:
MINI2调试时0485的ROM要预留调试空间,需要修改链接文件,可以参考论坛上其它帖子

楼主:
我也是刚刚接触IAR,楼上的能不能告诉我怎样给ROM预留调试空间啊?还需要修改什么链接文件?能不能给个图示例一下?

网友:
你那个ocd和minicube2中间没有连线吧?

楼主:
谢谢,我的现在已经可以调试了。

网友(2009-11-13):
To feifeiaikaola:
楼主,现在你把问题解决了,是否可以把你解决的办法给大家共享一下,做到开源,让初学者少走同样的弯路,范同样的错误。

网友:
是啊,解决了就列个详细的设置过程,让初学者好少走点弯路

网友(2010-09-19):
回复 网友A:

帅哥 ,我碰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撒,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帅哥 ,我碰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撒,你是如何解决的?
我QQ250831102,谢谢了,折腾好几天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应该把方法告诉大家,这才是正道。

网友(2010-11-02):
遇到跟楼主相同的问题,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的啊?duxiaohuaz@163.com

网友:
我虽然不是楼主,但是作为人品很好的我,把结论告诉大家:

QB2连接的OCD板上的晶振坏了,把晶振拿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1-10-09):
1、检查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上下拉电阻等)。
2、检查minicube2是否是好的。
3、检查模式转换开关是否好用。
4、看你的单片机是否支持在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