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m128的模拟比较器的,看过来!

楼主(2009-09-04):
项目里面有一个检测外部电源是否断电的情况(有备用电池),12V的电源。原本是拿光耦来检测的,然后输入到IO判断,但是功耗有点大,所以想使用模拟比较器。在这里,主要就是想问下m128的模拟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有没有跳变门限这一概念呢,压差要到多少的时候才会让标志变化呢?我主要是想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希望各位多给点建议!

楼主:
补充一下,还有个方案是使用ad差分,但是不知道那个要好一点。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比较器输入端接到内部基准,另一端电阻分压,大概是2mv左右翻转,可以看下文档里面有具体参数。没必要用ad。

楼主:
谢谢了!
那电阻分压是不是为了保护IO啊?我找过好多资料都没有看到2mv这个参数呢。
既然这样的话,断电与上电的两种情况的输入电压都不会在基准电压的正负2mv左右波动,所以应该不会导致标志位频繁跳变而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吧?

楼主:
还是有点问题呢,外部电源有可能不接,这就导致ain1引脚处于悬空状态,不断中断